[求助] The pin XXX in TDF table is not found in DB

楼主(2012-04-24):
astro中,自己做了一个TDF文件,导入成功,但是floorplan的时候就出现warning :The pin XXX in TDF table is not found in DB
而且是不停地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么有人遇到过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大哥大姐们!

网友:
最好先让工具导出来一个,然后自己修改, 注意格式别错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一开始用的是rPin格式,导入进去总是报错,后来从工具里dump了一个,发现它用的是pin的格式,改过来就没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
rPin 是多边形floorplan, rectilinear shape的pin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是说格式什么的都对,就是导不进去呢!呵呵,多谢版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