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将版图从0.35um的工艺转成0.18um的工艺(同一foundry的工艺),转换后器件尺寸不会保持原来的尺寸,这个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有自动转换的方法的,手动重新画工作量太大了。以前见别人转过,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尺寸变小了啊。转是能转,但是转好以后很多格局是不是都得改。。。然后就是连线。。
    很多时候我觉得重画比较快。。

网友:
就只有苦工ㄌ

楼主:
以前见过别人一天就能完成整个芯片的工艺转换,从0.18um转到0.13um,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转出来即使能用也是浪费面积无疑啊。。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轉換 CONT 和 VIA 尺寸 讓轉換後能合 DRC
缺點是面積 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就是想这样转,但是转了之后器件尺寸都变成最小尺寸了,孔的位置也对不上了,我想让器件的尺寸保持原来的不变,这个能解决

吗?

网友:
直接转了以后改VIA、cont和drc error就行了吧

网友:
通常要用 skill file 或是其他 的 軟體工具來協助

网友:
重新画吧。。。。。。
最烦这种换工艺的

网友(2012-08-04):
回复 4# half_honey 像从0.5转到0.18,它的W和L应该变多多少呢?是不是只需变宽长就可以了?只要变了宽长仿真出来能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差这么多 对比一下design rule 还有线宽要求也不一样了。。转出来的东西也要大修改 否则很浪费面积啊

网友:
回复 14# half_honey   版图是要重新画的,所以线宽这些自然是不一样。我主要是问是不是只变原理图的器件的W和L,仿真能达到要求就可以了,用不用考虑工艺变了后器件的别的参数变?比如电阻的方块电阻会不会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需要考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这方面经验撒 帮不了你哟

网友:
求转工艺教程

网友:
重新画,我们都是重新画的·······工艺变了,管子大小也变了了,或许类型也变了,那些参考值都不一样!

网友(2021-08-23):
一般都是要重新画的,也可以用stream out,gds数据出来之后,再stream in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