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ICC去修route之后的DRC

楼主(2012-04-24):
ICC布完线后,timing clean,就是在error browser下看到detail route过程中大概有好几十个DRC集中在一起,不是假错,如何借助ICC将这部分DRC修掉,timing好不容易才clean,希望尽可能的在route之后修掉,不改动floorplan情况下,有哪些办法??

网友A:
比较麻烦,不一定能不动cell 就能clean drc

看看是多少short, spacing,short太多,肯定要挪cell的,

也可以先deleted violated net,然后route_zrt_eco . route_zrt-detail -inc true

网友:
去掉filler再route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挪动cell,现在有vio的地方标上hard blockage,稍微挪移一下cell,然后legalize_placement,在eco_route,这样都是修掉了那些vios。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版主,正常情况下starrc提取的spef在做PT分析时的timing,与用ICC自己分析timing,两者之间能有多大差距??哪个更悲观??

网友:
一般ptsi更悲观,不过差别不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是PTSI的timing要好于icc自己分析timing,ICC最大差了-0.8ns。

网友:
try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timing_driven false
route_zrt_detail -incremental true

网友:
    请教icfb, 怎么用命令删掉violation net?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网友:
比较麻烦,没有soc的直接editdeleteviolations ,

大概是这样的:
set shorts [get_drc_error_types -type shorts]
啥attribute到net ,然后remove_net_by_type -nets $net

网友:
是什么样的错误?可以贴出来么?
remove_net_routing后再ECO route

网友(2012-10-16):
比较麻烦,不一定能不动cell 就能clean drc

网友(2016-06-17):
回复 网友A:
set all_net [get_nets [get_attribute [get_drc_errors -type Short] nets]]

网友(2018-07-20):
回复 网友B:

   代码可以哇。。。

网友(2018-11-20):
一般会有iteration option,可以设置大点,工具会自动修复DRC问题,直到满足。

网友(2021-06-22):
引用 网友A:
比较麻烦,不一定能不动cell 就能clean drc

看看是多少short, spacing,short太多,肯定要挪cell的,

short有50多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