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calibre中跑lvs时的power nets的文件怎么写?谢啦

楼主(2012-04-24):
谁知道calibre中跑lvs时的power nets的文件怎么写?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是单独跑power的文件?

网友:
rule file 裏 有一行 是寫 power net ㄉ

网友(2013-07-17):
要怎么写呢

网友:
power nets名字是啥就填进去。为ERC、LU等检查用的。

网友:
把所有的port都用 port text 标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