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产生sdf文件

楼主(2012-04-24):
sdf文件是用来标注数字逻辑电路时序的文件,可以通过dc、pr产生
但是我想知道:dc阶段产生的sdf文件,怎么样才能让sdf中的时序信息包含(fast:type:slow)三种情况下的时序信息呢?
我通过set_operating_condition设置了max和min的条件后,sdf中却只包含(fast:slow:slow)信息,不包含type信息。
求高手指教
我用的是synopsys的DC工具

网友:
除了节省点文件存储空间外,没有必要把三个值放在同一个文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想省空间,我只是想产生一个(f:t:s)的sdf,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产生
另外:typical的库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没有调用typical库的时候?

网友:
布线的时候typical lib被调用为common lib
是不是这么回事  新手学习下 最近才开始接触这块

网友:
write_sdf 可以控制的,选项,

但是dc 用sdf约束后端的历史已经过去了, 很早的日子的事情了,

现在都是sdc constraints,给后端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DC 用sdf约束后端已经成为历史是什么意思啊?现在不是还在用么
    另外sdc 约束不只是产生一个sdc格式的约束脚本么?
    应该两种方式都可以吧

网友(2015-12-02):
sdf是延时文件,用来进行时序分析以及综合后仿真、后仿真的,不是时序约束文件

网友(2016-06-21):
顶贴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