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采用virtuoso layout的多人协作问题

楼主(2012-04-24):
在一个项目中经常会有多人同时做一个layout的情况,这事大家都是采用什么方式合作呢?
比如项目包含多个cell 由不同的人来完成,每个人画一部分cell 这时我们既希望相互不要干扰(就是自己画自己的cell别人不能编辑自己的)又希望能同时引用别人已经画好的cell。这样就能别面重复画同样的单元。

我们是每人一个library
还是   大家在同一个 library里面工作呢?
希望大家能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如果有leader,一般是leader分配好谁做哪个cell,这样就不会重复劳动。
基本自己这里建库,然后添加别人的库
到时候要调用的时候从别人的库里复制到自己库里。

网友:
最好在不同的layout lib里工作,以避免别人改自己的模块,同时要做到每个engineer可以看到该项目组其他engineer的library,这样可以共享其他人已经做好的模块。
top level的layout library可以由其中某一个人管理

当然,具体的工作中,还有很多细节的事情,最重要是整个team要保持积极沟通,以便及时根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版图作出调整

网友:
我们公司从来都是在一个library做的,干嘛要每人一个library这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大家在同一个库里的话很容易误编辑的

网友:
权限不要改成“组可写”不就可以避免误编辑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virtuoso有个TDM模式,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楼主(2012-09-12):
关于TDM模式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我来学习的
看看各位的发言

网友:
我比較傾向各自作各自的,比較不會出現一些奇怪的問題(人)
到最後,各自將GDS(CELL)交出來由Layout leader做整合
不然,不小心去改到別人的東西導致出問題,很難歸納責任歸屬了

网友:
tdm确实可以很好的避免上述问题,只是需要一些设置,花些时间看看英文文档了。

网友:
Keep single library for one project. Keep the ownership with team leader.
Assign edit permission to indivedulas according to allocated cell.
Keep proper hirarchy.

网友:
支持一下顶起来~

网友(2012-10-12):
TDM是什么在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2012-11-22):
在一个库里做只要权限设置好就没问题。
具体问问公司CAD,各家公司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
期待TDM 模式的解释

网友:
我们就是多人用一个lib,分配好了一般不会动到别人的cell。

网友:
最有效的就是使用版本控制软件,
在virtuoso里可以多人同时工作,并且可以保存所有的版本。

网友(2014-12-22):
如果是用ic5141,那么可以用自带的TDM来进行版本管理和协同工作。如果是更高版本,就只好买第三方版本管理工具了。我们公司是用的Cliosoft的SOS,非常好用(强烈推荐),线路、版图管理都可以和Virtuso、Laker等完美集成,另有自己的GUI工具管理code、script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TDM是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说了半天,能有人给没用过TDM的解释一下,TDM到底是啥吗?大概怎么用。

网友:
可以每人一个Library啊,个人做个人的,Leader做Top的时候通过Create instance,把不同的Block调出来就好了。
TDM没有用过,有知道的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协作对于提高工作效率至关重要,我认为应该是每个人建立自己的library,然后在一个页面上项目组中每个人去更新自己的cell完成情况,一旦某个cell完成,上传信息后并通知项目组其他成员,及时更新新的cell;每个人的library都是共享的,将共享路径放在一个公共页面上,然后项目组成员可以从这个路径中找到自己需要的cell,如此就可以并行协作,而且互不干扰了;别人讲他人的cell导入到自己的library中,后复制到自己的library中,同样有权限修改,这样可以即时反馈你的cell存在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只能说我们都是各自建lib的,小一点的项目也用不到库管理的

网友:
一个libiary啊,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限,自己的cell自己可以修改,别人的cell只能看啊!

网友(2018-03-21):
长见识了

网友:
ICmanager/ synchronicity 都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工具

网友:
看工具类型啦,如果virtuoso版本先进,可以check in check out,不然就是leader安排项目计划的时候,把大家公用的cell做一个公共library,有部分改变的,再拷贝下来微调好啦。

网友:
TDM是什么呀

网友:
synchronicity都用了十来年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