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SW中 同一个层的drw pin net 有区别吗?

楼主(2012-04-24):
可以混用吗?

网友:
连线一般用drawing层

网友:
最好不要混用!
不同的foundary提供的tech file里这三个purpose的定义可能不同,一般而言,drg用于画图(rectangle,polygon,path ...etc.),pin用于打label,就是模块/芯片的pin,或标某个net name,而net好像用于diva/assura的LVS/LPE中metal/diff/poly的连接关系的反标,一般不用于画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