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后仿一段时间后停住

楼主(2012-04-24):
一般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能排除你常用设置的问题,我觉得很有可能是code里面的死循环导致。
去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用图形界面,可以分步执行。
看最后死在哪儿了。

网友:
99% is combination loop circuit.

网友:
Maybe you can use nLint to check first !

网友:
看报告,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代码问题

网友(2012-05-24):
回复 楼主:

   组合回环,存储空间不足等

楼主:
timescale 1ns/10ps
assign #(period) clk =~ clk;
当period < 0.005时, 进入死循环。
谢谢各位,还是用linedebug + gui ,断点,发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