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_shell>read_lib xxx.lib提示语法错误

楼主(2012-04-24):
直接拿到的xxx.lib文件,想转换成xxx.db文件。但是却提示文件出现语法问题。有比较方便的debug方法吗?求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找lib的vendor解决

网友:
错误信息看看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fab给 的lib应该不会存在什么语法问题,请确认生成lib的工具版本是否与你导出DB文件工具版本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提醒。把整个lib看了一遍(还好不长),实在没实力。只能让向提供lib的人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提示信息就是说在哪一行或者附近出现语法错误,像这种提示信息,我想你也懂的,根本没用。

网友:
我用的lc_shell
read_lib
write_lib
你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关注,不是工具的问题。是那个XXX.lib本身有问题。因为我转换其他的没报错,到那个文件就不行了。

网友:
哪里错了 就找哪一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具提示,总不是那么可靠。我想大侠应该也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