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DR2的IP(altera)生成

楼主(2012-04-24):
1.一般大家生成的IP都选择哪个DDR2 SDRAM Controller还是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 或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ALTMEMPHY ,有什么区别?;
2.quartus II v11.1针对stratix III 为什么只能选择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 或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ALTMEMPHY ;(我是选择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 );
3.大家针对具体内存(需要自己定义参数的时候),设置的参数是否一定要与选用的ddr2内存参数完全一致。
4.大家针对IP中的PLL和DLL是怎么处理的,是连带一起生成还是另行生成的?
我是新人,有些问题问的不对还请包涵。

网友:
Altera has two PHY offerings, ALTMEMPHY, for low-power applications, and
UniPHY, for high-performance applications where UniPHY provides half the latency
of ALTMEMPHY. Some new features have been added to UniPHY to support the
needs of high-performance applications, including PLL and DLL sharing, support for
QDR II/II+ and RLDRAM II, and a new smart-calibration algorithm. In addition to
the new features, UniPHY has been architected to reduce the latency through the
PHY

网友:
LZ可以去ALTERA官网上找下IP资料,上面关于存储器接口的资料很全。IP生成的例子工程可以直接仿真,PLL和DLL都有

楼主:
谢谢,资料今天也稍微下了点,比如论坛上提到的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handbook,DDR SDRAM Controller UG等,你使用的资料大概有哪些,能否把名字列下,谢谢。

网友:
差不多这些就够了吧,我隐约记得那个handbook就有几百页吧。只要稍微了解DDR的协议,结合IP的例子工程仿真,应该很快就能用起来吧,有问题再去查那个PDF

网友(2014-02-20):
兄台,你用IP核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如下问题?
Error: I/O atom "ddr2_dqs[1]" has port DQSUPDATEEN that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dqsupdate output of a DLL because the dqs_ctrl_latches_enable parameter is set to true

网友(2014-12-15):
同样在做这个,遇到很多问题,感觉难以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