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如何实现 source 环境变量?

楼主(2012-04-24):
初学perl~~~求教

我每次运行某perl脚本前我都要去source一下环境变量
有什么办法可以将source这步也写到perl脚本中?
试验了一下 system “source xx” 但是父进程不能继承这个环境..
脚本还是跑不过...

网友:
可试用以下方法,任选一个
1.把该环境变量加进rc文件:如.bashrc 或 .cshrc 等(根据shell类型选择)
2.写一个sh脚本,source xxx;perl xxx.pl ;
3.将该环境变量文件写成perl脚本格式,在主脚本中require或do;
4.在所运行的perl脚本中自行解析环境变量文件,不要用source,手动解析。参考格式
open FH,'<',Your_rc or die $!;
while(<FH>){
      .... 格式处理 ...
     $ENV{XXX}=YYY;
}
...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walker
尝试了一下,有些source是可以了,但是还有一些没弄好。
小菜鸟呀~~~~
原先是做ic的,现在学脚本,有些吃力了
shell perl 都不怎么会呀....

网友:
perl 里面自动继承父shell的所有环境变量,叫%ENV ,

tcl 里面 是array env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斑竹
接着翻小骆驼学习去~~~

网友(2012-08-28):
不晓得你用perl脚本开启什么程序软件?
不过看你的描述,貌似是解决问题的方向错了。

  我感觉应该是你c shell或者bash没调用好环境变量,或者说你的环境变量没写好。
  所以才会造成你“每次运行某perl脚本前我都要去source一下环境变量”。

  建议楼主先仔细查看一下csh或者说你的bash调用环境变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ENV的路径在哪里? 谢谢

网友:
直接用环境变量的哈希,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