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 route后版图上出现了白叉

楼主(2012-04-24):
小弟在nano route后,版图上出现了白叉,用route的面积布线也不去不掉。
     请教各位大牛:1.白叉叉的版图是不是就是错的,有白叉叉一定要修改到没有为止?
                         2.怎么样修改?
      感谢大牛指教!

网友:
也不全是错吧
你用什么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encounter。
    有些资料上说白叉叉影响版图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白叉是伪错误,比如天线效应什么的    在violation  browser里面看看,属于short、distance一类的才要修改,open的项,看一看没有信号open就好了

导gds用其它工具验证一遍

哎,我也是新手,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这两天EDI也不要用了,更多的也帮不上忙了

网友:
可以手动移动一下紧靠的单元,使白叉绕线的地方多一些空间,然后再面积布线。仅是个人意见,也请高手指教

网友:
白叉叉说明有violation,但不一定是真正的violation,

请用verifyGeometry, verifyConnectivity 来在验证, 然后看看最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线效应貌似会对cmos的栅极击穿,造成永久性的损害,不过在nano route设置里加天线二极管应该能解决。
    violotion brower里也看了哈,不知道怎么弄,感谢指教

网友:
antenna 在techlef 里面有描述的,

在route的时候设置
setNanoRouteMode  \
-routeAntennaCellName  ANTENNA \
-routeInsertAntennaDiode true  \
-routeInsertDiodeForClockNets true  \

即他在detailroute 的时候会自动插入diode来修复antenna vio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