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4波长传输线做匹配会不会功率反射

楼主(2012-04-24):
小弟菜鸟,问个问题,就是用1/4波长传输线做匹配,如下图

根据Zin=50,ZL-25,算出Zo=35.5欧,在Zin与Zo之间,Zo与ZL之间,会不会引起电压发射?如果会的话,为什么还会用1/4波长传输线做匹配呢

网友:
用1/4的原因就是要让波从入射到反射经过的距离刚好1/2波长

网友:
不会,只有长距离才会导致tle

网友A:
考察1/4波长线内,正向波到达右端点25Ω处,因为它异于特征阻抗35.5Ω,产生部分反射,反射波到达左端点50Ω处,同样因为它异于特征阻抗35.5Ω,也会产生部分反射,1/4波长线就像一个谐振腔,线内无功功率在2端来回反射。
考察1/4波长线外,从它的左端向右看进去的阻抗为50Ω,所以Z=50Ω的传输线内没有反射波。

网友(2012-09-09):
回复 楼主:

对这个问题,偶也很困惑...

一个猜想是,接了这么一段1/4波长传输线,阻抗不匹配问题变得平缓,不那么尖锐了...

而且,看到过一种说法,这种匹配方法,因为与频率和波长密切相关,只会在一个频点精确匹配。要想匹配适用于比较宽的频段,1/4波长传输线的阻抗与负载电阻的比值不宜太大

网友:
   哇,看了后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网友:
两边阻抗共轭时,才不会产生反射。

楼主:
哈哈,求解释,求解释

网友:
考察1/4波长线内,正向波到达右端点25Ω处,因为它异于特征阻抗35.5Ω,产生部分反射,反射波到达左端点50Ω ...
引用 网友A:

太精彩了 恍然大悟阿

网友:
你这是初学者最容易出现的错误。。。。面试过不少作RFIC的人,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真是寥寥无几。倒是做MMIC的这方面基础会好点。。。

网友:
这位同学是对的。

在某个截面上往某个方向看到的反射系数,是与该截面上往该方向上看到的阻抗Z 和 特征阻抗Z0相关,与与该截面上往反方向看到的阻抗无关。
这跟共轭匹配是两码事,共轭匹配可以理解为在某截面上往左右两边看到的阻抗互为共轭。。。。。
当然这里所说传输线都是无耗的(意味着特征阻抗都是纯实数)。

如果传输线上某截面达到共轭匹配,那么处处都会共轭匹配。
如果传输线上某截面上往某方向看到的阻抗达到了传输线匹配(即反射系数为0),那么这条传输线上处处都是反射系数为0。
楼主的这个例子中,左边的50 Ohm传输线上,任意一点往右看,阻抗都是50,处处反射系数为0。

如果其最左边再加上一个源阻抗也是50 Ohm的,那么50 Ohm传输线上,任意一点往左看,反射系数也是为0。
但是在右边那个35.3的传输线上,往两边看的反射系数都是不为0的。
但此时,两条传输线上的处处都是共轭匹配的,可以实现最大功率传输。

很多人混淆了共轭匹配和传输线匹配。
"认为没有反射就意味着最大功率传输,有反射就意味没有达到最大功率传输。“这种错误是最常见的错误。楼主这个问题可以很典型地给出反例。

考察1/4波长线内,正向波到达右端点25Ω处,因为它异于特征阻抗35.5Ω,产生部分反射,反射波到达左端点50Ω ...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位同学是对的。

在某个截面上往某个方向看到的反射系数,是与该截面上往该方向上看到的阻抗Z 和 特征阻 ...
引用 网友B:

师兄,感谢精彩回答,让我理解了很多;
但我有一点点疑问:
35欧姆传输线上的点处处都是共轭匹配的?

网友:
一般计算的发射系数是归一化到特性阻抗Z0上的,也就是当你的电路以50欧作为基准阻抗,那么计算反射系数都要归一化到50欧;1/4波长的阻抗线上其实有N次反射、透射过程,宏观上来讲,从左向右看去反射为零;具体可参考微波工程中的相关文献

网友:
是的(前提当时是传输线无损)
你可以在任意截面往两边看算出其阻抗,或者在smith chart上转一下就看得出来了

简单的说,共轭匹配是最大功率传输,既然传输线是无耗的,在每个截面都会是最大功率传输

师兄,感谢精彩回答,让我理解了很多;
但我有一点点疑问:
35欧姆传输线上的点处处都是共轭匹配 ...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