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AD的结构是什么?由那些层组成?

楼主(2012-04-24):
如果自己画该怎么画?

网友:
工艺设计规则里有关于PAD的结构和DRC,按规则来画就对了。
如果自己很有经验了,也可以自己画,但需和工艺厂沟通。

网友:
pad结构 输入通道 施密特触发器整形、输出通道 前驱动 与强上拉 强下拉构成三态门,还有弱上拉 弱下拉 ESD 这是数字双向IO的基本结构,如果特殊用途 需改进

网友:
LS说的应该是IO结构。
PAD的结构牵涉到一些design rule,多在design manual里都有描述。当前先进工艺下PAD一般是ME1+VI1+... TOPMETAL+...+AL+PAD(or PASV)依次连接叠加而成。
其中有一种BOAC PAD(bonding on active circuit )因PAD下面可以摆放电路(多是ESD),会拿掉较低的某些metal。
还有一种RF PAD下面的PWELL会被block掉
印象中以前还有PAD下面垫了poly,并做在nwell里的 ...

网友(2012-07-03):
pad里面的东西有的也很复杂啊,在学习中

网友:
常见的PAD主要组成部分:metal+VIA+PA。要是PAD下要放电路,就用上层金属,一般都要参考design rule,PAD组成很容易,不像I/O那么复杂!

网友:
PAD is for bonding wire. So all metal should be connected by via. Also a nwell could be added.

网友(2013-12-12):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PAD下面加了nwell,nwell是要接干净的地吗?还是要悬空?nwell接地之后,会增加PAD电容吧?

网友:
1),一般IO都会被提供单独的供电机构:VDDIO/VSSIO,不过有的时候VSSIO会和数字模块的地接一起;2),Nwell是接电源非地的;
3),IO不关心寄生电容的,只关心提供的金属是不是能提供要求的电流。

网友(2014-08-07):
学习了。PAD也有很多种阿

网友(2015-07-02):
如今才搞明白BOAC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