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电容mos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2-04-24):
各位高人帮忙解释一下,图示中有两个电容,上面的mip电容,下面的为nmos电容,为什么上面的要用mip电容,而不是用pmos电容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
nwell process?
用pmos来做capacitor看起来也可以啊,就是多了个nwell到sub的寄生电容。也就是从电源到地的寄生电容,这个电容应该不影响你的。。

猜的。这个跟你用什么工艺很有关系。

网友:
mip cap一致性很好,PMOS cap要>=Vth才是稳定的,看工作条件,如果都满足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啊,经理这样问我,我想不出合适的解释,就发帖请教。今天问了下同事,说只是版图设计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