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delta 音频ADC(调制器)能做到多少SNDR?

楼主(2012-04-24):
rt
做过的把SNDR说一下,标明前仿后仿或测试的结果吧。参考一下。
ps:国外文献中,很少有过100dB的。

网友:
自己去找一个audio codec的spec看一看就知道了,很常见的东西,大路货。当年mirconas的好像110左右吧,记不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是没做过吧。spec我看过一些。ti的102dB左右。110dB-SNDR,确实没见过~~

网友:
你看看早年的ADI, crystal,还有AKM 的文章。他们做professional audio的产品。
一般consumer没人用>90dB 的audio ADC.
你能不能晒晒-60dBFS 的性能? 看看你的idle tone

网友:
你这个是测试结果吗?说实话正如楼上所说,大部分时候最头疼的就是low input amplitude下的spur问题。没有其他别的参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做过audio ,见还是见过的,而且我说的是audio codec
audio codec中 ADC并不重要 DAC才是关键
而且一般 SNR 和 THD会分开衡量 ,大家更care SNR而不是 THD
人对THD不敏感,所以就会有90dB的 THD,120dB的 SNR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外派美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出发点是high-performance,没考虑实际应用以及人的因素,惭愧。

网友:
-60dBFS 是指-60dB below peak snr point.
你实际上是用-50dBFS?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误以为是-60dB@VREF。那图示是-54dBFS。因为-6dBFs处得到peak-SNDR

网友(2014-06-29):
over 110db is not ea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