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可以精确移相90°的电路

楼主(2012-04-25):
如题,求一个可以精确把正弦信号移相90°的电路,也就是把sin信号变成cos信号。哪位大神可以给点提示呢?本人感激不尽啊。

网友:
这个当然先要看你的信号的频率,可以用相移是90度的有源或者无源校正网络

网友(2012-07-05):
RC电路,arctg(VR/Vc)=pi/2; 比如1KHz的信号,R=100 ohm,C=5.75uF。

网友:
看你是宽带移相,还是点频移相 ,电路难易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点频的话,就是构造全通滤波器 , 宽带的话,也许要构造类似锁相电路的反馈系统

网友(2021-03-05):
引用 网友A:
点频的话,就是构造全通滤波器 , 宽带的话,也许要构造类似锁相电路的反馈系统 ...

poly phase fliter能适用宽带的吗

网友:
频率不高的话用电流源+电容。。

网友(2021-09-07):
如果只是单纯的正弦信号,采用微积分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