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PAD单元

楼主(2012-04-25):
ESD保护到是什么作用? 哪些端口需要加?
还有就是 哪些端口需要加BUFFER ?这些BUFFER又是什么作用呢?
望各位能为我解答,新手勿怪~

网友:
esd是保护静电放电的啊, 通俗的说就是你手拿芯片,容易放电,然后打坏芯片

在干燥的环境esd特别大,比如秋天,

IO PAD一般都有esd保护结构,一般是一些特殊的管子,加上ESD impla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也要加ESD吗? 输出的PAD不是接管子的源极或者漏极的吗?
ESD是防止管子栅极被击穿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些都是通用的IO口  是都有ESD  和 BUFFER 的
那么请问,电源PAD是不需要ESD和BUFFER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