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StreamOut 怎么样保留参数

楼主(2012-04-25):
小弟Layout新手,有个关于Layout StreamOut的问题,请大家赐教,用的是Cadence5.1。
StreamOut以后,Pcell都被Flatten,参数都不存在了,请问要怎样设置,StreamOut才可以保留Pcell的参数呢?跪请高手详解

网友:
stream out--->options-->Keep Pcells

网友:
楼上的大侠,这个方法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stream in 同样的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高手。能不能更详细点呀、、、StreamOut除了选择KeepPcell还需要别的步骤吗?  我知道KeepPcell在Options里面选择,那User-Defined Data选项有特别的设置吗?StreamIn也选择KeepPcell,同时还需要其他设置吗?请高手详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高手。能不能更详细点呀、、、StreamOut除了选择KeepPcell还需要别的步骤吗?  我知道KeepPcell在Options里面选择,那User-Defined Data选项有特别的设置吗?StreamIn也选择KeepPcell,同时还需要其他设置吗?请高手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需要别的了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试过了,导入的版图中有Pcell模块,但是top cell里面什么也没用啊?

网友(2014-08-22):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阿?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topcell 里看不到pcell, 点属性是可以修改的。
    stream option里,点了keep pcell ,ignore Pcell evaluation failure, ROD 的路径也给了。
    还有什么选项要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