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中谐振回路的Q值问题?

楼主(2012-04-25):
如题,在VCO中,Qtank=RP/wLP,还是用Qtank=QL*QC/(QL+QC)这个公式计算Qtank?,RP是谐振回路的等效并联电阻。

网友:
用后面那个公式,一般电容的Q值一般比较高,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忽略QC,就可以用前面那个公式,

网友:
好像是用最高点的频率比上3dB 那个带宽就是整个带负载的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