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頻放大器

楼主(2012-04-25):
高頻放大器存在阻抗匹配問題嗎?爲什麽?

网友:
按道理来说只要是放大器就存在阻抗问题,阻抗匹配不好的话后端所能接收到的功率就不是最优的。

网友:
如同上面说的,想得到最大增益必须得做阻抗匹配...

网友:
必须阻抗匹配啊!!

网友:
必须阻抗匹配,否则反射系数太大,都变成无用功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阻抗匹配是必须的,频率高了理论都变了,由路变成了场

楼主:
謝謝大家解惑,放大器LNA的接收端如果要阻抗匹配的話,一般會怎么做呢?在LNA的接收端放匹配電阻嗎?

网友:
ADS里有自动设计,但需要判断稳定性.
另:有各种需求,设计方法有别: LNA/PA等等.

网友(2012-10-03):
人與人之間也需要匹配

网友(2012-11-08):
楼上有位兄弟说人与人之间也需要匹配,看来是有所感悟啊。

网友(2013-05-09):
先把smith chart搞明白再说吧

网友(2013-09-23):
搞RF电路大部分都在搞匹配,有木有

网友:
LNA设计需要按照前级噪声小来设计,如果是点频容易,如果有一定带宽就会很难。

网友:
匹配通常采用电感和电容构成匹配网络,通过smith圆图进行计算。现在ADS里面自带了匹配优化工具,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