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有关DRC过孔金属覆盖不够的问题 急急急 !!!!

楼主(2012-04-25):
最近用Encounter做自动布局布线 发现金属二覆盖过孔的距离小于0.17,而工艺规则是0.17.导致DRC通不过,经仔细检查,LEF文件物理定义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急待解决,那位牛人能指导下???

网友:
检查下过孔的条件,一般是一边过0.01,则另外一边过0.17之类的。拐弯可能出错了

你做个tset case ,别人才能帮忙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tech lef写错了啊,以calibre drc为准,
可以适当的改改tech lef ,这样routing出来才是正确的,

比如 下面的数值都是可以改的,只要drc 正确就行

VIA VIA5_TOS_E DEFAULT
        RESISTANCE 0.45 ;
    LAYER TM1 ;
        RECT -0.23 -0.21 0.44 0.21 ;
    LAYER TV2 ;
        RECT -0.18 -0.18 0.18 0.18 ;
    LAYER TM2 ;
        RECT -0.21 -0.27 0.21 0.27 ;
END VIA5_TOS_E

网友:
回复 网友A:

    # VIARULE Definition
#------------------------------
VIARULE VIAGEN12 GENERATE
  LAYER METAL1 ;
    DIRECTION HORIZONTAL ;
    OVERHANG 0.17 ;
    METALOVERHANG 0 ;
  LAYER METAL2 ;
    DIRECTION VERTICAL ;
    OVERHANG 0.17 ;
  LAYER CUT12 ;
    RECT -0.28 -0.28 0.28 0.28 ;
    SPACING 1.16 BY 1.16 ;
END VIAGEN12
VIARULE VIAGEN23 GENERATE
  LAYER METAL2 ;
    DIRECTION HORIZONTAL ;
    OVERHANG 0.17 ;
  LAYER METAL3 ;
    DIRECTION VERTICAL ;
    OVERHANG 0.17 ;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SPACING 1.16 BY 1.16 ;
END VIAGEN23
VIARULE VIAGEN34 GENERATE
  LAYER METAL3 ;
    DIRECTION HORIZONTAL ;
    OVERHANG 0.22 ;
  LAYER METAL4 ;
    DIRECTION VERTICAL ;
    OVERHANG 0.22 ;
  LAYER CUT34 ;
    RECT -0.28 -0.28 0.28 0.28 ;
    SPACING 1.16 BY 1.16 ;
END VIAGEN34
这是我用的华虹的工艺库中的LEF的信息。好像显示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布局布线之后金属覆盖过孔就达不到0.17呢
感觉LEF文件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A M1M2 DEFAULT
  FOREIGN CA65041 ;
  LAYER METAL1 ;
    RECT -0.42 -0.42 0.42 0.42 ;
  LAYER CUT12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2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1M2
VIA M2M3 DEFAULT
  FOREIGN CA65051 ;
  LAYER METAL2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2M3
VIA M2M3T DEFAULT TOPOFSTACKONLY
  FOREIGN CA65051 ;
  LAYER METAL2 ;
   RECT -0.49 -0.41 0.49 0.41 ; #for METAL2 min Area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2M3T
VIA M3M4_9K DEFAULT
  FOREIGN CA65061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LAYER CUT34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4 ;
   RECT -0.50 -0.50 0.50 0.50 ;
  RESISTANCE  1.5 ;
END M3M4_9K
VIA M3M4T_9K DEFAULT TOPOFSTACKONLY
  FOREIGN CA65061 ;
  LAYER METAL3 ;
   RECT -0.49 -0.41 0.49 0.41 ; #for METAL3 Min Area
  LAYER CUT34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4 ;
   RECT -0.50 -0.50 0.50 0.50 ;
  RESISTANCE  1.5 ;
END M3M4T_9K

帮忙看下这部分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tset case 是什么啊?菜鸟 刚入门啊

网友:
testcase 就是小案例了。
是所有的都有问题,还是只是小部分的?
是单孔还是多孔?

理论上LEF有好几处定义的。
在viarule 之前还有直接的VIA 的定义,这才是default的。

viarule 是为了自动产生多孔。

把lef 全贴出来吧。

网友:
请查 VIA 开头的定义,是via的定义 ,
2cut via就是double via的意思

VIARULE 是用来打via array的,比如special route,

网友:
我把它改为了如下:VIA M2M3T DEFAULT TOPOFSTACKONLY
  FOREIGN CA65051 ;
  LAYER METAL2 ;
   RECT -0.49 -0.45 0.49 0.45 ; #for METAL2 min Area modified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3 ;
   RECT -0.45 -0.45 0.45 0.45 ; #for Short run rules modified
  RESISTANCE  1.5 ;
END M2M3T

VIA M3M4_9K DEFAULT
  FOREIGN CA65061 ;
  LAYER METAL3 ;
   RECT -0.45 -0.45 0.45 0.45 ; #for Short run rules modified
  LAYER CUT34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4 ;
   RECT -0.50 -0.50 0.50 0.50 ;
  RESISTANCE  1.5 ;
END M3M4_9K
结果和布局布线后一大堆错误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newlibL CZ6H+ LEF Library
#
# Technology File [3Al Process]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Ver.1.0   Jan.09,1999  By Xupeng
#  Design Rule for [IEC-BLA-1715]
#  Resistance & Capacitance for [IEC-3RA-0892]
#    Resistance  Value [Typ.] [Page.2]
#    Capacitance Value [Typ.]/0.68(RoutingWidth) [Page.3]
# Ver.1.1   Jan.22,2008  by luxl
#             add metal4 head lef
#
#----------------------------------------------------------------------
#HEADER
#DATE <12/0/0/1/8/1997>
#UDBVERSION 1
#LOADCAP 0.5
#VDD 3.3 3.3 3.3
#THRESHR0 1.65 1.65 1.65
#THRESHF0 1.65 1.65 1.65
#TEMPERATURE -40.0 25.0 125.0
#ENDHEAD
#------------------------------
# LAYER Definition
#------------------------------
LAYER NDIFF  # 02
  TYPE MASTERSLICE ;
END NDIFF

LAYER PDIFF  # 22
  TYPE MASTERSLICE ;
END PDIFF

LAYER POLY   # 04/24
  TYPE MASTERSLICE ;
END POLY
LAYER CUT01  # 05  CT
  TYPE CUT ;
END CUT01
LAYER METAL1 # 06
#CAPEDGE 0 ;
  TYPE ROUTING ;
  WIDTH   0.60 ;
  SPACING 0.52 ;
  PITCH   1.36 ;
  DIRECTION HORIZONTAL ;
  RESISTANCE RPERSQ       0.060 ;
  CAPACITANCE CPERSQDIST  0.0002697 ;
END METAL1

LAYER CUT12  # 37
  TYPE CUT ;
END CUT12

LAYER METAL2 # 36
#CAPEDGE 0 ;
  TYPE ROUTING ;
  WIDTH   0.78 ;
  SPACING 0.54 ;
  PITCH   1.36 ;
  DIRECTION VERTICAL ;
  RESISTANCE RPERSQ       0.046 ;
  CAPACITANCE CPERSQDIST  0.0002272 ;
END METAL2
LAYER CUT23  # 41
  TYPE CUT ;
END CUT23

LAYER METAL3 # 40
#CAPEDGE 0 ;
  TYPE ROUTING ;
  WIDTH   0.78 ;
  SPACING 0.54 ;
  PITCH   1.36 ;
  DIRECTION HORIZONTAL ;
  RESISTANCE RPERSQ       0.046 ;
  CAPACITANCE CPERSQDIST  0.0002672 ;
END METAL3
LAYER CUT34  # 41
  TYPE CUT ;
END CUT34
LAYER METAL4 # 42
#CAPEDGE 0 ;
  TYPE ROUTING ;
  WIDTH   1.00 ;
  SPACING 1.00 ;
  PITCH   2.00 ;
  DIRECTION VERTICAL ;
  RESISTANCE RPERSQ       0.046 ;
  CAPACITANCE CPERSQDIST  0.0002672 ;
END METAL4
LAYER LEV29 # 29
  TYPE OVERLAP ;
END LEV29
#------------------------------
# VIA Definition
#------------------------------
VIA MNDIFF
  FOREIGN CA65011 ;
  LAYER NDIFF ;
    RECT -0.48 -0.48 0.48 0.48 ;
  LAYER CUT01 ;
    RECT -0.24 -0.24 0.24 0.24 ;
  LAYER METAL1 ;
    RECT -0.38 -0.38 0.38 0.38 ;
END MNDIFF
VIA MPDIFF
  FOREIGN CA65021 ;
  LAYER PDIFF ;
    RECT -0.48 -0.48 0.48 0.48 ;
  LAYER CUT01 ;
    RECT -0.24 -0.24 0.24 0.24 ;
  LAYER METAL1 ;
    RECT -0.38 -0.38 0.38 0.38 ;
END MPDIFF
VIA MPOLY
  FOREIGN CA65031 ;
  LAYER POLY ;
    RECT -0.54 -0.54 0.54 0.54 ;
  LAYER CUT01 ;
    RECT -0.24 -0.24 0.24 0.24 ;
  LAYER METAL1 ;
    RECT -0.38 -0.38 0.38 0.38 ;
END MPOLY
VIA M1M2 DEFAULT
  FOREIGN CA65041 ;
  LAYER METAL1 ;
    RECT -0.42 -0.42 0.42 0.42 ;
  LAYER CUT12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2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1M2
VIA M2M3 DEFAULT
  FOREIGN CA65051 ;
  LAYER METAL2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2M3
VIA M2M3T DEFAULT TOPOFSTACKONLY
  FOREIGN CA65051 ;
  LAYER METAL2 ;
   RECT -0.49 -0.41 0.49 0.41 ; #for METAL2 min Area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2M3T
VIA M3M4_9K DEFAULT
  FOREIGN CA65061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LAYER CUT34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4 ;
   RECT -0.50 -0.50 0.50 0.50 ;
  RESISTANCE  1.5 ;
END M3M4_9K
VIA M3M4T_9K DEFAULT TOPOFSTACKONLY
  FOREIGN CA65061 ;
  LAYER METAL3 ;
   RECT -0.49 -0.41 0.49 0.41 ; #for METAL3 Min Area
  LAYER CUT34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4 ;
   RECT -0.50 -0.50 0.50 0.50 ;
  RESISTANCE  1.5 ;
END M3M4T_9K
#------------------------------
# VIARULE Definition
#------------------------------
VIARULE VIAGEN12 GENERATE
  LAYER METAL1 ;
    DIRECTION HORIZONTAL ;
    OVERHANG 0.17 ;
    METALOVERHANG 0 ;
  LAYER METAL2 ;
    DIRECTION VERTICAL ;
    OVERHANG 0.17 ;
  LAYER CUT12 ;
    RECT -0.28 -0.28 0.28 0.28 ;
    SPACING 1.16 BY 1.16 ;
END VIAGEN12
VIARULE VIAGEN23 GENERATE
  LAYER METAL2 ;
    DIRECTION HORIZONTAL ;
    OVERHANG 0.17 ;
  LAYER METAL3 ;
    DIRECTION VERTICAL ;
    OVERHANG 0.17 ;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SPACING 1.16 BY 1.16 ;
END VIAGEN23
VIARULE VIAGEN34 GENERATE
  LAYER METAL3 ;
    DIRECTION HORIZONTAL ;
    OVERHANG 0.22 ;
  LAYER METAL4 ;
    DIRECTION VERTICAL ;
    OVERHANG 0.22 ;
  LAYER CUT34 ;
    RECT -0.28 -0.28 0.28 0.28 ;
    SPACING 1.16 BY 1.16 ;
END VIAGEN34

VIARULE TURN1 GENERATE
  LAYER METAL1 ;
    DIRECTION HORIZONTAL ;
  LAYER METAL1 ;
    DIRECTION VERTICAL ;
END TURN1
VIARULE TURN2 GENERATE
  LAYER METAL2 ;
    DIRECTION VERTICAL ;
  LAYER METAL2 ;
    DIRECTION HORIZONTAL ;
END TURN2

VIARULE TURN3 GENERATE
  LAYER METAL3 ;
    DIRECTION HORIZONTAL ;
  LAYER METAL3 ;
    DIRECTION VERTICAL ;
END TURN3
VIARULE TURN4 GENERATE
  LAYER METAL4 ;
    DIRECTION HORIZONTAL ;
  LAYER METAL4 ;
    DIRECTION VERTICAL ;
END TURN4
#------------------------------
# SPACING Definition
#------------------------------
SPACING
  SAMENET CUT01  CUT01  0.48       ;
  SAMENET CUT01  CUT12  0.00 STACK ;
  SAMENET CUT12  CUT12  0.60       ;
  SAMENET CUT12  CUT23  0.00 STACK ;
  SAMENET CUT23  CUT23  0.60       ;
  SAMENET CUT34  CUT34  0.60       ;
  SAMENET CUT23  CUT34  0.00 STACK ;
  SAMENET METAL1 METAL1 0.52       ;
  SAMENET METAL2 METAL2 0.54 STACK ;
  SAMENET METAL3 METAL3 0.54 STACK ;
  SAMENET METAL4 METAL4 1.00       ;
END SPACING
#------------------------------
# SITE Definition
#------------------------------
SITE CORE
  SIZE 1.36 BY 12.24 ;
  CLASS CORE ;
  SYMMETRY Y ;
END CORE
SITE CORE2
  SIZE 1.36 BY 24.48 ;
  CLASS CORE ;
  SYMMETRY Y ;
END CORE2
SITE BUFFDMY
  SIZE 3.20 BY 3.20 ;
  CLASS PAD ;
END BUFFDMY
SITE BUFF
  SIZE 100.02 BY 192.66 ;
  CLASS PAD ;
  SYMMETRY Y ;
END  BUFF
SITE TLBUFF
  SIZE 394.44 BY 394.44 ;
  CLASS PAD ;
END  TLBUFF
SITE TRBUFF
  SIZE 394.44 BY 394.44 ;
  CLASS PAD ;
END  TRBUFF
SITE BLBUFF
  SIZE 394.44 BY 394.44 ;
  CLASS PAD ;
END  BLBUFF
SITE BRBUFF
  SIZE 394.44 BY 394.44 ;
  CLASS PAD ;
END  BRBUFF
##                           ##
##   SITE  for I/O Buffer    ##
##     Ver 1.03              ##
##   Modified By ZhangAidong ##
SITE BUFFN
  SIZE 105 BY 191.88 ;
  CLASS PAD ;
  SYMMETRY Y ;
END BUFFN
SITE BUFFN2
  SIZE 105 BY 280.68 ;
  CLASS PAD ;
  SYMMETRY Y ;
END BUFFN2
SITE FILLERSITE1
  SIZE 1 BY 191.88 ;
  CLASS PAD ;
  SYMMETRY Y ;
END FILLERSITE1
SITE FILLERSITE2
  SIZE 1 BY 280.68 ;
  CLASS PAD ;
  SYMMETRY Y ;
END FILLERSITE2
SITE IOCORNERSITE1
  SYMMETRY Y ;
  CLASS PAD ;
  SIZE 191.88 BY 191.88 ;
  END IOCORNERSITE1
SITE IOCORNERSITE2
  SYMMETRY Y ;
  CLASS PAD ;
  SIZE 191.88 BY 280.68 ;
  END IOCORNERSITE2
SITE IOCORNERSITE3
  SYMMETRY Y ;
  CLASS PAD ;
  SIZE 280.68 BY 280.68 ;
  END IOCORNERSITE3
SITE BUFFC
  SIZE 487.50 BY 487.50 ;
  CLASS PAD ;
  SYMMETRY X Y R90 ;
END BUFFC
SITE N1C
  SIZE 366 BY 366 ;
  CLASS PAD ;
END N1C
SITE N2C
  SIZE 366 BY 366 ;
  CLASS PAD ;
END N2C
SITE T1C
  SIZE 387 BY 387 ;
  CLASS PAD ;
END T1C
SITE NODC
  SIZE 480.9 BY 480.9 ;
  CLASS PAD ;
END NODC
SITE N1TC1C
  SIZE 507.6 BY 507.6 ;
  CLASS PAD ;
END N1TC1C
SITE N2TC1C
  SIZE 507.6 BY 507.6 ;
  CLASS PAD ;
END N2TC1C
SITE TTC1C
  SIZE 507.6 BY 507.6 ;
  CLASS PAD ;
END TTC1C
SITE N1TC2C
  SIZE 607.2 BY 607.2 ;
  CLASS PAD ;
END N1TC2C
SITE N2TC2C
  SIZE 607.2 BY 607.2 ;
  CLASS PAD ;
END N2TC2C
SITE TTC2C
  SIZE 607.2 BY 607.2 ;
  CLASS PAD ;
END TTC2C
SITE N1C1
  SIZE 366 BY 366 ;
  CLASS PAD ;
END N1C1
SITE N1C2
  SIZE 366 BY 366 ;
  CLASS PAD ;
END N1C2
SITE N1C3
  SIZE 366 BY 366 ;
  CLASS PAD ;
END N1C3
SITE N1C4
  SIZE 366 BY 366 ;
  CLASS PAD ;
END N1C4

END LIBRARY
这是全部的LEF信息!
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LAYER METAL2 ;
   RECT -0.49 -0.41 0.49 0.41 ; #for METAL2 min Area
  LAYER CUT23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3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从这上面看,明显没做到0.17呀。
下层金属看来是用 0.21/0.13 的rule,估计问题不大,
上层金属全0.13 ,所以有问题的。

国内fab 的design rule 水平很差的。以前我遇到过某fab 少了几条ESD rule,
其客户的ESD都过不了。

你再把相关DRC rule 贴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金属过孔等的我全部贴了出来了啊,其它的还有标准单元的,暂未发现DRC错误。
那那个应该怎么改呢?我就直接把0.41加大 但发现布局布线后有很多错误,全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
// Title : CZ6H+/CZ6L+ CALIBRE DRC RULEFILE for HHNEC 0.35um 1P4M 5.0V PROCESS
// Reference Document : DM-CZ6H-0837-020(DR),DM-CZ6H-0838-020(DF),
//                      DM-CZ6H-0845-020(ESD)
// Command Document : DM-CZ6H-0878-020
// Revision : 2.0
// Released By : P.Li , 2011/04/01 Design Support Dept. HHNEC
//**************************************************************************
//
// DISCLAIMER
//
//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provided by HHNEC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any warranty, and HHNEC has no obligation to support or otherwise
// maintain the information. HHNEC disclaims any representation that the
// information does not infringe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proprietary
// rights of any third parties. There are no other warranties given by HHNEC,
//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 STATEMENT OF USE
//
// This information contains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announcement of HHNEC.
// Unauthorized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to any human or computer language,
// storation in a retrieval system,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s,
// mechanical, magnetic, optical, chemical, manual, or otherwise, will be
// procecuted to the maxium extent possible under the law. This information
// was prepar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 and is for use by HHNEC's customers
// only. HHNEC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in the information at any
// time and without notice.
//
//***************************************************************************
//
// Revision History:
//  2.0  2011/04/22    P Li
//       Initial Release
//
//**************************************************************************
//
//  NOTICE: (Read Me First!)
//
//  1. The runset is tested and developed on Calibre ver 2004.2_5.19
//     please use this or newer version of Calibre to execute this runset.
//  2. The maximun number of same type of errors reported is 1000 by default
//     because the command "DRC MAXIMUM RESULTS 1000" is set.
//  3. The following rules are not implemented
//     1) design rules for pad area
//     2) Pch.L,Nch.N
//     3) Thermal Cycle protection  (Page 38)
//  4. Pls notice:
//     1) POLY.d2 maybe have some false error, pls waive
//     2) Pch.E,Pch.F will skip some error when the space > 4.56,1.8 in asymmetry
//     structure.
//     3) Slot size(SLOT.L.W) will be report false error for "L" structure in corner
//     4) Only check 150mA guardring rules
//     5) Nch.I maybe have some false error when one drain not have two sourc
//  5. For different thick metal check,pls change the switch on Line 67 for 9K,12K,30K thick metal
//  6. For hhnec internal use about some special device, pls open the swith on
//     Line 99
//
//**************************************************************************
//|-------------------|
//| Top metal choose  |
//|-------------------|

#DEFINE TME9K   //0.9um thickness top metal

// #DEFINE TME12K  //1.2um thickness top metal

//#DEFINE TME30K  //3um thickness top metal

//|-------------------|
//| ENVIRONMENT SETUP |
//|-------------------|

PRECISION    1000
RESOLUTION   10    // tool resolution
LAYOUT SYSTEM GDSII
LAYOUT PATH "TOPCELL.gds"
LAYOUT PRIMARY "TOPCELL"
DRC RESULTS DATABASE "DRC.db"
DRC SUMMARY REPORT "DRC.rep"
FLAG OFFGRID YES // For layout grid check. default grid value is resolution size
FLAG ACUTE YES
FLAG SKEW YES
FLAG NONSIMPLE YES
DRC CHECK   TEXT  ALL
DRC MAXIMUM RESULTS 1000
//|------------------------------|
//| Switch for hhnec internal use|
//|------------------------------|
// #DEFINE IN_USE
//|-------------------------|
//| DRAWN LAYER DEFINITIONS |
//|-------------------------|
LAYER  NWEL       1      // NWELL            nwell technology
LAYER  NDi        2      // NDIFF            N+ Diffusion
LAYER  PPOLY      4      // PPOLY            polysilicon Pch
LAYER  COT        5      // COT              Contact Metal-1 to Diff/Poly
LAYER  ME1        6      // ME1              Metal 1
LAYER  COVER      7      // COVER            Passivation/Overlay
LAYER  MCAP       10     // MCAP             Metal Capacitance
LAYER  RPOLY      11     // RPOLY            Polysilicon Resistance
LAYER  IOPW       13     // IOPW             P-Well in IO area
LAYER  V3         17     // V3               Via-3 Hole
LAYER  PDi        22     // PDIFF            P+ Diffusion
LAYER  NPOLY      24     // NPOLY            Polysilicon Nch
LAYER  NWC        25     // NWC              Gate Capacitor on N-well
LAYER  FRAME      29     // CELF             Cell Frame and scribe center
LAYER  NWR        30     // NWR              Resistor by N-well
LAYER  IONW       31     // IONW             N-Well in IO area
LAYER  PWEL       32     // PWEL             P-Well
LAYER  ROMC       33     // ROMC             Rome Code
LAYER  RESID   34  // RESID      Resistance for LVS
LAYER  X35        35     // From dracula layer
LAYER  ME2        36     // ME2              Metal 2
LAYER  V1         37     // V1               Via 1 Hole
LAYER  VTN0       38     // VTN0             Nch Nondope
LAYER  ME3        40     // ME3              Metal 3
LAYER  V2         41     // V2               Via 2 Hole
#IFDEF TME9K
LAYER  TOPME      42     // TTME9            0.9um Thickness Top metal
#ENDIF
#IFDEF TME12K
LAYER  TOPME      138    // TME12K           1.2umthickness thick top metal
#ENDIF
#IFDEF TME30K
LAYER  TOPME      16     // TTME3            3um thickness thick top metal
#ENDIF
LAYER  GRID       136    // GRID             guardring area
LAYER  IOID       144    // IOID             IO area
LAYER  SLTID      109    // SLTID            slot ID area
LAYER  DNWX       53     // DNW              deep nwell
LAYER  ME1OBS     66     // ME1OBS           ME1 OBS
LAYER  ME2OBS     67     // ME2OBS           ME2 OBS
LAYER  ME3OBS     68     // ME3OBS           ME3 OBS
LAYER  L20        20     //
LAYER  L57        57     //
LAYER  L45        45     //
LAYER  L46        46     //
LAYER  L80        80     //
LAYER  L51        51     //
LAYER  L52        52     //
LAYER  L79        79     //
LAYER  CAP1FF     157    // 1ff/um^2 capmim mark layer
LAYER  RID2K      149    // 2K Rpoly Resistor Marking Layer
LAYER  RID10K     150    // 10K Rpoly Resistor Marking Layer
LAYER  FUSEID     130    // mark layer for fuse
LAYER  SB         64     // silicide block
LAYER  DVTN       85     // Depleted NMOS device VT implant
TEXT  DEPTH  ALL
TEXT    LAYER   28
TEXT    LAYER   63
TEXT    LAYER   65
TEXT    LAYER   6 36 40 TOPME
ATTACH  6 ME1
ATTACH 36 ME2
ATTACH 40 ME3
ATTACH TOPME TOPME
LAYOUT TOP LAYER TOPME V3 ME3 V2 ME2 V1 ME1
LABEL ORDER TOPME ME3 ME2 ME1 ALLPOLY_T PSD NSD NWEL NWR NWC
CONNECT TOPME ME3 BY V3
CONNECT ME3 ME2 BY V2
CONNECT ME2 ME1 BY V1
CONNECT NTAP ME1 BY COT
CONNECT PTAP ME1 BY COT
CONNECT NWRTAP ME1 BY COT
CONNECT NWCTAP ME1 BY COT
CONNECT NSD ME1 BY COT
CONNECT PSD ME1 BY COT
CONNECT ALLPOLY_T ME1 BY POLYCOT
CONNECT RPOLY_T ME1 BY COT
SCONNECT NWRTAP NWR
SCONNECT NWCTAP NWC
CONNECT ME1 MCAP BY MCAPCOT
SCONNECT NTAP NWEL
SCONNECT NTAP IONW
CONNECT  NSD  PTAP
CONNECT  PSD  NTAP
//|---------------------------------------|
//| GLOBAL DERIVED LAYERS FOR RULE CHECKS |
//|---------------------------------------|
CHIP         = EXTENT
BULK         = SIZE CHIP BY 1.0
DIFFi       = PDi OR NDi
DIFF        = PD OR ND
WELL        = NWEL OR PWEL
POLY        = ALLPOLY NOT INTERACT IOWEL
PGT         = ALLPOLY AND PDIFF
NGT         = ALLPOLY AND NDIFF
GT          = PGT OR NGT
PSD         = PDIFF NOT GT
NSD         = NDIFF NOT GT
SCOT     = COT NOT LCOT
LCOT     = COT INSIDE RPOLY
MCAPCOT     = COT INTERACT MCAP
POLYCOT     = (COT NOT MCAPCOT) INTERACT ALLPOLY
RPOLY_T     = RPOLY NOT RESID
ALLPOLY_T   = ALLPOLY NOT RESID
//|Doughnut type and Normal type
PDHOLE      = HOLES (PDIFF OR L45) EMPTY //from dracula
NDHOLE      = HOLES (NDIFF OR L45) EMPTY //from dracula
DIFFHOLE    = HOLES (DIFF OR L45) EMPTY
PTHOLE     = HOLES PTAP EMPTY
NTHOLE     = HOLES NTAP EMPTY
PDNUT       = TOUCH PD PDHOLE     //Doughnut type Diff
NDNUT       = TOUCH ND NDHOLE     //Doughnut type Diff
//|In same well and in diff well
ND     = NDi NOT RESID
PD     = PDi NOT RESID
PDIFF       = PD AND ANWELL
NDIFF       = ND NOT ANWELL
PDIFFi       = PDi AND ANWELL
NDIFFi       = NDi NOT ANWELL
NBUT        = TOUCH ND PD          //get N+ butting diff
PBUT        = TOUCH PD ND          //get P+ butting diff
NBUT_E     = ND TOUCH EDGE PD
PBUT_E      = PD TOUCH EDGE ND
NTAP        = (ND AND ANWELL) NOT ALLPOLY
PTAP        = (PD NOT ANWELL) NOT ALLPOLY
//|DIFF in NWR and NWC
NWRTAP      = ND INTERACT NWR           //Get NWRTAP
NWCTAP      = ND INTERACT NWC           //Get NWCTAP
ALLPOLY     = NPOLY OR PPOLY
IOWEL       = IOPW AND IONW
DNW         = IOWEL INSIDE ND
NWD         = IOWEL NOT DNW
ANWELL = ((NWEL OR IONW) OR NWR) OR NWC
PGATE = ALLPOLY AND PD
NGATE = ALLPOLY AND ND
GATE  = PGATE OR NGATE
NGATE_TR = NGATE NOT ANWELL
PGATE_TR = PGATE AND ANWELL
GATE_TR  = NGATE_TR OR PGATE_TR
NNDNW       = NWD WITH TEXT "U%%NNON"
NCDNW       = NWD WITH TEXT "U%%NCODE"
DAREA       = ALLPOLY OR ((PD OR NWR) OR NWD)
NWR_T       = DAREA WITH TEXT "U%%NWRES"
POR         = DAREA WITH TEXT "U%%PORES"
POLYRR      = ALLPOLY AND POR
RNW         = NWR AND NWR_T
/////////////////////////////////////////////////////////
//Nch ///////////////////////////////////////////////////
/////////////////////////////////////////////////////////
NBNW        = NWD WITH TEXT "U%%NBUF" //N buffer N wel
//PWH         = HOLES PWEL
PWH     = HOLES PD INNER EMPTY
NBPWH       = PWH ENCLOSE NBNW
NBPW        = TOUCH PD NBPWH
NBNF        = NBFS OR NBFD
NBPF        = PD AND NBPW
NBFD        = ND INSIDE NBNW       //N buffer field d
NBFS        = ND CUT NBNW          //N buffer field s
NBNFSL      = SIZE NBNF BY 0.3
NBNFSS      = SIZE NBNFSL BY -0.3
NBPOLY_1    = ALLPOLY AND NBFS
NBPOLY      = ALLPOLY ENCLOSE NBPOLY_1
NBFDCOT     = COT AND NBFD
NBFSCOT     = COT AND NBFS
NBPFCOT     = COT AND NBPF
/////////////////////////////////////////////////////////
//Pch ///////////////////////////////////////////////////
/////////////////////////////////////////////////////////
PBPF        = PD WITH TEXT "U%%PBUF"            //P buffer P+ field   PSD
PBNW        = NWEL ENCLOSE PBPF                 //P buffer N well
PBNF        = PBNW AND ND                       //P buffer n+ field   NTAP
PBGT        = PBPF AND ALLPOLY                  //P buffer Gate
PBSD        = PBPF NOT PBGT                     //P buffer source and drain
PBSDCT      = COT AND PBSD
PBNFCT      = COT AND PBNF
PBPF_PARA   = PBPF TOUCH EDGE PBGT
PBPF_PERP   = PBPF NOT TOUCH EDGE PBGT
/////////////////////////////////////////////////////////
//Pch //////////get source and drain/////////////////////
/////////////////////////////////////////////////////////
PBSP = PBSD TOUCH PBGT == 1  //Select Source on the end side
PBSPC = PBSP AND COT         //Select cot on sorce of the end side
TMP1:2 = ME1 ENCLOSE PBSPC   //Select ME1 connect to source cot on the end side
TMP2:1 = TMP1:2 AND V1       //Select V1 connect to ME1
TMP3 = ME2 ENCLOSE TMP2:1    //Select ME2 connect to V1
TMP4 = TMP3 AND V2           //Select V2 connect to ME2
TMP5 = ME3 ENCLOSE TMP4      //Select ME3 connect to V2
TMP6 = TMP5 AND V2           //Select All V2 connect to ME3
TMP7 = ME2 ENCLOSE TMP6      //Select All ME2 connect to V2
TMP8 = TMP3 OR TMP7
TMP9 = TMP8 AND V1
TMPA = ME1 ENCLOSE TMP9
PBSAL1 = TMP1:2 OR TMPA
TMPB = PBNF AND COT
TMPC = ME1 ENCLOSE TMPB
PBSAL2 = TMPC OR PBSAL1
PBSC = PBSAL2 AND COT       //COT Connect to Source
PBD = PBSD NOT ENCLOSE PBSC  //Drain
PBS = PBSD ENCLOSE PBSC      //Source
PBDCT = PBD AND COT          //Drain Cot
PBSCT = PBS AND COT          //Source Cot
/////////////////////////////////////////////////////////
/////////////////////////////////////////////////////////
//OBS////////////////////////////////////////////////////
/////////////////////////////////////////////////////////
ALLNW = (NWEL OR NWC) OR NWR
ME_OBS = (ME1OBS OR ME2OBS) OR ME3OBS

//|------------|
//|NW CHECKS   |
//|------------|
GROUP GNW NW?
DIFF_IN_NW = DIFFi AND NWEL
DIFF_NOT_NW = DIFFi NOT NWEL
NW.a1 { @ Min. NWEL width 1.2um
  INT NWEL < 1.2 ABUT <90 SINGULAR REGION
}
NW.a2 { @ Min. same potential NWEL space 1.2um
  EXT NWEL < 1.2 ABUT <90 SINGULAR REGION CONNECTED
}
NW.a3 { @ Min. different potential NWEL space 3.6um
  EXT NWEL < 3.6 ABUT <90 SINGULAR REGION NOT CONNECTED
}
NW.a4.a5 { @ Min. enclosure of NW to P+ diffusion is 0.6um
           @ Min. enclosure of NW to N+ diffusion is 0.6um
  ENC DIFF_IN_NW NWEL < 0.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W.a6.a7 { @ Min. external of NW to P+ diffusion is 1.8um
           @ Min. external of NW to N+ diffusion is 1.8um
  A = DIFF_NOT_NW NOT ALLPOLY
  B = EXT A NWEL < 1.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C = (HOLES NWEL INNER) AND DNWX
  D = (C ENCLOSE ((HOLES PTAP INNER) ENCLOSE (NDIFF NOT INTERACT ALLPOLY))) NOT INTERACT X35
  B NOT D
}
NW.a8 { @ PROHIBITE OVERLAP NWELL AND NWELL(ACCSR)
        @ This rule is according to dracula E62 (chk1.dra.cz6h)
  AND NWEL IONW
}
NW.a9 { @ PROHIBITE LVS RESI ON NWELL(ACCSR)
        @ This rule is according to dracula E61 (chk1.dra.cz6h)
  A = RESID OUTSIDE ( RESID AND ND )
  A AND IONW
}

//|------------|
//|DIFF CHECKS |
//|------------|
GROUP GDIFF DIFF?
DIFF.c1 { @ Min. width of diffusion is 0.75um
  INT DIFFi < 0.75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IFF.c2 { @ Min. spacing of same type diff is 0.48um
  EXT NDi < 0.4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EXT PDi < 0.4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IFF.c3 { @ Min. spacing of same type diff of doughnut is 0.63um(from dracula E6666)
  A = INT DIFFHOLE < 0.6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B = DIFFHOLE ENCLOSE A
  AREA B < 0.3969
  INT PTHOLE < 0.6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T NTHOLE < 0.6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IFF.c4.c5 { @ Min. spacing of opposite types diff in same well is 0.57um
             @ Butting source and tap is allowed
  EXT PDIFFi NTAP >0<0.57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butting is allowed
  EXT NDIFFi PTAP >0<0.57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butting is allowed
}
DIFF.c6 { @ Min. spacing of opposite types diff in different well is 2.40um(dracula E1010)
//  EXT PDIFF NDIFF < 2.4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no butting in this condition
//  EXT NTAP PTAP < 2.4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no butting in this condition
A = DIFFi AND NWEL
B = DIFFi NOT NWEL
EXT A B <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IFF.c7 { @ min area of DIFF is 0.9216
  AREA DIFFi < 0.9216
}
//|------------|
//|POLY CHECKS |
//|------------|
GROUP GPOLY POLY?
POLY.d1 { @ Min. width of poly is 0.48um(NOT in sram)
  A = SIZE ALLPOLY BY 0.18 OVERUNDER
  INT (A NOT L46) < 0.4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POLY.d1.1{ @ Min. width of poly is 0.42um(in sram area)
  A = SIZE ALLPOLY BY 0.18 OVERUNDER
  INT (A AND L46) < 0.4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POLY.d2 { @ Min. spacing with CT between poly's on diffusion region is 1.14um
  A = GT NOT INTERACT MCAP               //Not include poly on MCAP
  GTN = ND AND A
  GTP = PD AND A
  SDN = ND NOT A
  SDP = PD NOT A
  LTN =  EXT GTN < 1.14 OPPOSITE ABUT<90 SINGULAR REGION
  LTP =  EXT GTP < 1.14 OPPOSITE ABUT<90 SINGULAR REGION
  LTSDN = (SDN NOT L46) AND LTN
  LTSDP = (SDP NOT L46) AND LTP
  LTSDN INTERACT COT
  LTSDP INTERACT COT
}
POLY.d3 { @ Min. spacing with no CT between poly's on diffusion region is 0.42um(reference from E13_113)
//  A = EXT ALLPOLY < 0.42 ABUT<90 OPPOSITE REGION
//  B = INT A < 0.0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C = ALLPOLY OR B
//  EXT C < 0.4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EXT ALLPOLY <0.4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POLY.d4 { @ Min. spacing to diffusion is 0.03um
  A = SIZE ALLPOLY BY 0.18 OVERUNDER
  EXT A DIFFi < 0.0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POLY.d5 { @ Min. gate lenth is 0.54um
  INT GT < 0.5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POLY.d7 { @ Min. Poly overlap diffusion(transistor endcap) is 0.36um
  A = ENC DIFF ALLPOLY < 0.36 ABUT<90 OPPOSITE REGION
  B = INT A < 0.0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C = ENC DIFF (ALLPOLY NOT B) < 0.36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C NOT IOWEL
  ENC DIFF ALLPOLY < 0.0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POLY.d8 { @ Min. active diffusion width is 0.57um
  ENC ALLPOLY DIFF < 0.5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POLY.d9 { @ Min. transistor width is 0.9um
    X = ALLPOLY INSIDE EDGE DIFF
    PATH LENGTH X < 0.9
}
POLY.d10 { @ Min. spacing from gate area to butted tap is 0.6um
  A = COIN EDGE PD ND
  B = COIN EDGE ND PD
  EXT GT A < 0.6 ABUT  PERPENDICULAR ALSO REGION
  EXT GT B < 0.6 ABUT  PERPENDICULAR ALSO REGION
}
//POLY.da { @ 90 degree gate is not allowed
//  A = (GT NOT NWC) INSIDE EDGE DIFF
//  INT A <0.02 ABUT==90 INTERSECTING ONLY REGION
//  EXT A <0.02 ABUT==90 INTERSECTING ONLY REGION
//}
POLY.d11 { @ NCH inside NWELL is not allowed(from dracula E2222)
           @ PCH outside NWELL is not allowed(from dracula E2121)
  ALLPOLY AND NTAP
  ((ALLPOLY AND PTAP) NOT L80) NOT L51
}
POLY.da { @ 90 degree poly gate in active region is not allowed
  EXT GATE_TR < 0.01 ABUT==90 INTERSECTING ONLY REGION
}
POLY.db { @ NWEL touch (ALLPOLY ENCLOSE MCAP) is prohibited
   @ this rule is according to dracula E62 (cz6h.chk3)
  A = ALLPOLY ENCLOSE (ALLPOLY AND MCAP)
  B = A NOT NWEL
  NWEL TOUCH B
}
POLY.dc { @ Nwell(Layer=31) strided Poly enclose MEC is prohibited
          @ this rule is according to dracula E56 (cz6h.chk3)
  A = ALLPOLY ENCLOSE (ALLPOLY AND MCAP)
  B = A NOT IONW
  IONW TOUCH B
}
POLY.dd { @ MEC OVERLAP NWC NWR is prohibited
          @ this rule is according to dracula E35 (cz6h.chk3)
  A = ALLPOLY ENCLOSE (ALLPOLY AND MCAP)
  B = NWC OR NWR
  A AND B
}

//|------------|
//|SCOT  CHECKS|
//|------------|
GROUP GSCOT SCOT?
SCOT.e1 { @ Min. and Max. width of a SCOT region
  NOT RECTANGLE SCOT == 0.48 BY == 0.48
}
SCOT.e2 { @ Min. spacing between two SCOT regions
  XSCOT = SCOT NOT INTERACT MCAP
  EXT XSCOT < 0.4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SCOT.e3 { @ Min. spacing to diffusion is 0.36um
  EXT SCOT DIFFi < 0.3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SCOT.e4 { @ Min. spacing to gate area or poly on field is 0.36um
  EXT SCOT ALLPOLY < 0.3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SCOT.e5.e7 { @ Min. spacing of diffusion overlap SCOT on active is 0.24
             @ Min. spacing of diffusion overlap SCOT on tap is 0.24
  //A = PDIFF OR NTAP
  //B = NDIFF OR PTAP
  //ENC (SCOT AND A) A < 0.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ENC (SCOT AND B) B < 0.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ENC (SCOT AND DIFFi) DIFFi < 0.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SCOT.e6 { @ Min. spacing of poly overlap SCOT
  ENC (SCOT AND ALLPOLY) ALLPOLY < 0.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SCOT.e8.e9 { @ Min. spacing from S/D SCOT to butted tap spacing is 0.21
             @ Min. spacing of butted diff tap overlap SCOT is 0.21
  EXT SCOT NBUT_E < 0.21 ABUT<90 REGION
  EXT SCOT PBUT_E < 0.21 ABUT<90 REGION
}
SCOT.e10 { @ floating cont is prohibited
  A = (COT NOT DIFFi) NOT (ALLPOLY OR RPOLY)
  A NOT L20
  COT NOT ME1
}
SCOT.e11 { @ Contact on gate area is prohibited
  COT AND GATE
}
//|------------|
//|LCOT  CHECKS|
//|------------|
GROUP GLCOT LCOT?
LCOT.e1 { @ Long contact size is 0.48*0.96
  NOT RECTANGLE LCOT == 0.48 BY == 0.96
}
LCOT.e2 { @ Min. spacing between Long Cont is 1.02
// XLCOT = LCOT NOT INTERACT MCAP
  EXT LCOT < 1.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LCOT.e3 { @ Min. spacing between Long Cont and Short Cont is 1.02
  EXT LCOT SCOT < 1.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LCOT.e4 { @ Min. spacing between Long Cont and Diff is 0.36
  EXT LCOT DIFF < 0.3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LCOT.e5 { @ Min. spacing between Long Cont and GT is 0.66
  EXT LCOT ALLPOLY < 0.6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LCOT.e6ong Cont only can be put in RPOLY
//|------------|
//|ME1  CHECKS |
//|------------|
GROUP GME1 ME1?
ME1.f_1 { @ Min. width of metal 1 is 0.60
  INT ME1 < 0.6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E1.f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metal 1 is 0.52
    A = EXT ME1 < 0.52 OPPOSITE ABUT<90 REGION
    LENGTH A > 0.76
}
ME1.f_2s { @ ME1 to ME1 short run rules
  EXT ME1 < 0.50 ABUT<90 REGION
}
ME1.f_3 { @ Min. spacing of ME1 overlap COT is 0.14
  A = COT NOT INSIDE RPOLY   //The rule of CT on RPOLY is different
  ENC A ME1 < 0.1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ME1.f_5 { @ Min. area of ME1 is 0.774um2
  AREA ME1 < 0.774
}
ME1.f_p { @ Metal-1 in the channel region of Nondope Tr. or Long-channel Tr. (L>=1um) is prohibited(from dracula EL0101,EL0102).
  GT_ME1 = (GT INTERACT ME1) NOT TOUCH ME1
  CHL_E = GT_ME1 COIN EDGE DIFF
  CHL_E_B1 = LENGTH CHL_E >= 1
  GT WITH EDGE CHL_E_B1
  GT_N = GT AND VTN0
  GT_N AND ME1
}
//|------------|
//|V1   CHECKS |
//|------------|
GROUP GV1 V1?
V1.g_1 { @ Size of V1 is 0.56X0.56 or 0.60X0.60
         @ According to dracula E02 (chkmetal.dra.cz6h)
  A = NOT RECTANGLE V1 == 0.56 BY == 0.56
  NOT RECTANGLE A == 0.6 BY == 0.6
}
V1.g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V1 is 0.60um
  EXT V1 < 0.6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1.g_4 { @ Min. spacing of ME1 overlap V1 is 0.14
  ENC V1 ME1 < 0.1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
//|ME2  CHECKS |
//|------------|
GROUP GME2 ME2?
ME2.i_1 { @ Min. width of metal 2 is 0.78
  INT ME2 < 0.7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E2.i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metal 2 is 0.54
  A = EXT ME2 < 0.54 OPPOSITE ABUT<90 REGION
  LENGTH A > 1.00
}
ME2.i_2s { @ ME2 to ME2 short run rules
  EXT ME2 < 0.46 ABUT<90 REGION
}
ME2.i_3 { @ Min. spacing of ME2 overlap V1 is 0.17
  ENC V1 ME2 < 0.1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ME2.i_4 { @ Min. area of ME2 is 0.88um2
  AREA ME2 < 0.88
}
//|------------|
//|V2   CHECKS |
//|------------|
GROUP GV2 V2?
V2.t_1 { @ Size of V2 is 0.56X0.56 or 0.60X0.60
         @ According to dracula E03 (chkmetal.dra.cz6h)
  A = NOT RECTANGLE V2 == 0.56 BY == 0.56
  NOT RECTANGLE A == 0.6 BY == 0.6
}
V2.t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V2 is 0.60um
  EXT V2 < 0.6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2.t_4 { @ Min. spacing of ME2 overlap V2 is 0.17
  ENC V2 ME2 < 0.1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
//|ME3  CHECKS |
//|------------|
GROUP GME3 ME3?
ME3.u_1 { @ Min. width of metal 3 is 0.78
  INT ME3 < 0.7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E3.u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metal 3 is 0.54
    A = EXT ME3 < 0.54 OPPOSITE ABUT<90 REGION
    LENGTH A > 1.00
}
ME3.u_2s { @ ME3 to ME3 short run rules
  EXT ME3 < 0.46 ABUT<90 REGION
}
ME3.u_3 { @ Min. spacing of ME3 overlap V2 is 0.17
  ENC V2 ME3 < 0.1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ME3.u_4 { @ Min. area of ME3 is 0.88um2
  AREA ME3 < 0.88
}
//|------------|
//|V3   CHECKS |
//|------------|
GROUP GV3 V3?
V3.r_1 { @ Size of V3 is 0.56X0.56
  NOT RECTANGLE V3 == 0.56 BY == 0.56
}
V3.r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V3 is 0.60um
  EXT V3 < 0.6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3.r_4 { @ Min. spacing of ME3 overlap V3 is 0.17
  ENC V3 ME3 < 0.1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
//|0.9um thickness top metal  CHECKS |
//|----------------------------------|

#IFDEF TME9K

GROUP GTOPME TOPME?

TOPME.sa_1 { @ Min. width of top metal is 1
  INT TOPME < 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TOPME.sa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top metal is 1
  EXT TOPME < 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TOPME.sa_3 { @ Min. spacing of top metal overlap V3 is 0.22
  ENC V3 TOPME < 0.2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TOPME.sa_4 { @ The TME9K coverage must be larger than 20% of the entire chip area
  DENSITY TOPME >0< 0.20 INSIDE OF LAYER FRAME
}
TOPME.sa_5 { @ Min. area is 1um2
  AREA TOPME < 1
}
#ENDIF
//|---------------------------------|
//|3um thickness top metal  CHECKS |
//|---------------------------------|

#IFDEF TME30K

GROUP GTOPME TOPME?

TOPME.sb_1 { @ Min. width of top metal is 2.5
  INT TOPME < 2.5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TOPME.sb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top metal is 2
  EXT TOPME < 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TOPME.sb_3 { @ Min. spacing of top metal overlap V3 is 0.4
  ENC V3 TOPME < 0.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TOPME.sb_4 { @ Min. area is 6.25um2
  AREA TOPME < 6.25
}
TOPME.sb_5 { @ The TME30K coverage must be larger than 25% of the entire chip area
  DENSITY TOPME >0< 0.25 INSIDE OF LAYER FRAME
}

#ENDIF
//|----------------------------------|
//|1.2um thickness top metal  CHECKS |
//|----------------------------------|

#IFDEF TME12K

topmex     = SIZE TOPME BY -0.16 // width > 0.32 are deleted
topmey     = SIZE TOPME BY -4.83  // width >= 10 are deleted
BTOPME_b = SIZE topmey BY 4.99   // TOPME width >= 10
BTOPME_a = AND BTOPME_b TOPME

GROUP GTOPME TOPME?

TOPME.sc_1 { @ Min. width of top metal is 1.0
  INT TOPME < 1.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TOPME.sc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top metal is 1
  EXT TOPME < 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TOPME.sc_2w { @ Minimum spacing between metal lines with one or both metal width and length are > 10um is 1.2um
  EXT BTOPME_a TOPME < 1.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TOPME.sc_3 { @ Min. spacing of top metal overlap V3 is 0.26
  ENC V3 TOPME < 0.2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TOPME.sc_5 { @ Min. area is 1um2
  AREA TOPME < 1
}
TOPME.sc_6 { @ The TME12K coverage must be larger than 25% of the entire chip area
  DENSITY TOPME >0< 0.25 INSIDE OF LAYER FRAME
}
#ENDIF
//|------------|
//|NWC  CHECKS |
//|------------|
GROUP GNWC NWC?
NWC.j_1 { @ Min. spacing between NWC of same potention is 1.2
  EXT NWC < 1.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CONNECTED
}
NWC.j_1s { @ Min. spacing between NWC of diffusion potention is 3.6
  EXT NWC < 3.6 ABUT<90 SINGULAR NOT CONNECTED REGION
}
NWC.j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NWC and NWEL is 3.6
  EXT NWC NWEL < 3.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NWC.j_3 { @ Min. spacing between NWC and DIFF is 1.8
  EXT NWC DIFFi < 1.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WC.j_4 { @ Min. spacing of NWC overlap DIFF is 0.6
  ENC (DIFF AND NWC) NWC < 0.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WC.j_5 { @ Min. spacing between NWC and NWR is 3
  EXT NWC NWR < 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NWC.j7 { @ PD in NWC is prohibited
  AND PD (NWC OR NWR)
}
//|------------|
//|NWR  CHECKS |
//|------------|
GROUP GNWR NWR?
NWR.p_1 { @ Min. width of NWR is 2.4
  INT NWR < 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WR.p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NWR is 2.4
  EXT NWR < 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WR.p_3 { @ Min. spacing of NWR overlap N+ is 1.2
  ENC (ND AND NWR) NWR < 1.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WR.p_4 { @ Min. spacing to ND out of NWR is 1.2
  X = DIFF NOT INSIDE NWR
  EXT NWR X < 1.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WR.p_5 { @ Min. spacing between NWR and NWEL is 3
  EXT NWR NWEL < 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NWR.p_6 { @ NWR overlap (NW or NWC or IONW) is prohibited
  AND NWR ((NWEL OR NWC) OR IONW)
}
//|------------|
//|ROMC CHECKS |
//|------------|
GROUP GROMC ROMC?
ROMCGT = GT AND ROMC
ROMC.l_1 { @ Min. width of ROMC is 0.51
  INT ROMC < 0.5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OMC.l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ROMC is 0.51
  EXT ROMC < 0.5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OMC.l_3 { @ Min. spacing of ROMC overlap GATE is 0.21
  ENC ALLPOLY ROMC < 0.2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ROMC NOT ALLPOLY
  NOT TOUCH ROMCGT A == 2
}
ROMC.1_4 { @ CODE overlap gate area (only allowed value 0.00)
  A = ROMCGT COIN EDGE DIFF
  NOT COIN EDGE A ROMC
  B = ROMCGT COIN EDGE ROMC
  NOT COIN EDGE B DIFF
}
ROMC.l_5 { @ Min. spacing of ROMC and GT is 0.21
  EXT GT ROMC < 0.2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OMC.l_6 { @ Min. spacing of ROMC and N+ is 0.51
  EXT ND ROMC <0.5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OMC.l_7 { @ Min. spacing of ROMC and NWEL is 1.8
  EXT NWEL ROMC < 1.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ROMC.l_10 { @ Min. spacing of ROMC and NWC is 1.8
  EXT NWC ROMC < 1.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ROMC.l_11 { @ Min. spacing of ROMC and NWR is 1.2
  EXT NWR ROMC < 1.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ROMC.l_12 { @ P+ diff is not allowed in ROMC area(from E1515 in dracula)
  PD AND ROMC
}
ROMC.l_13 { @ VTN0,SDP is not allowed in ROMC area(from E2929 in dracula)
  (VTN0 OR L57) AND ROMC
}
//|------------|
//|MCAP CHECKS |
//|------------|
GROUP GMCAP MCAP?
MCAP.q_1 { @ Min. width of MCAP is 0.66
  INT MCAP < 0.6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MCAP is 0.66
  EXT MCAP < 0.6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3 { @ Min. spacing between MCAP and CT is 0.66
  EXT COT MCAP < 0.6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4 { @ Min. spacing of POLY overlap MCAP is 1.38
  ENC MCAP ALLPOLY < 1.3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5 { @ Min. spacing of MCAP overlap CT on MCAP is 0.9
  A = COT AND MCAP
  ENC A MCAP < 0.9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6 { @ Min. spacing between MCAP and DIFF is 1.92
  EXT DIFF MCAP < 1.9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MCAP.q_7 { @ Min. spacing between MCAP and NWEL is 3.24
  EXT MCAP NWEL < 3.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8 { @ Min. spacing between MCAP and NWC is 3.24
  EXT MCAP NWC < 3.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9 { @ Min. spacing between MCAP and NWR is 2.4
  EXT MCAP NWR < 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9a { @ Min. spacing between CT on the same MCAP is 9.54
  AND MCAPCOT LCOT  // Long COT is prohibited in MEC
  A = EXT MCAPCOT < 9.5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INSIDE MCAP
}
MCAP.q_10 { @ Min. spacing of NWEL to POLY enclose MCAP is 0.48
  A = ENCLOSE ALLPOLY MCAP
  EXT A NWEL < 0.4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11 { @ Min. spacing of POLY(lower termal of MEC) is 0.81
  A = ALLPOLY INTERACT MCAP
  EXT A < 0.8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12 { @ Min. spacing of POLY(lower terminal of MEC) to POLY(not lower terminal) is 5.01
  A = ALLPOLY INTERACT MCAP
  B = ALLPOLY NOT INTERACT MCAP
  EXT A B < 5.0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13 { @ POLY enc MEC is prohibited on DIFF
  A = ENCLOSE ALLPOLY MCAP
  AND A DIFF
}
MCAP.q_14 { @ Min. spacing between MCAP and IONW is 2.76
            @ this rule is according to dracula E27_2 (500c.chk3)
  EXT MCAP IONW < 2.7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MCAP.q_a { @ 0.77 fF/um2 MIP capacitance and 1fF/um2 MIP capacitance is prohibit to use in the same design
  CM = (MCAP AND ALLPOLY) NOT CAP1FF
  C1 = (MCAP AND ALLPOLY) AND CAP1FF
  A = (CHIP INTERACT CM) INTERACT C1
  A AND (CM OR C1)
}
//|------------|
//|RPOLY CHECKS|
//|------------|
GROUP GRPOLY RPOLY?
RPOLY.v_1 { @ Min. spacing between RPOLY and DIFF is 1.02
  EXT RPOLY DIFFi < 1.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RPOLY.v_2 { @ Min. width of RPOLY is 0.81
  INT RPOLY < 0.8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POLY.v_3 { @ Min. spacing between RPOLY is 0.81
  EXT RPOLY < 0.8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POLY.v_4 { @ Min. spacing between RPOLY and POLY
  EXT RPOLY ALLPOLY < 5.0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POLY.v_6 { @ Min. spacing of RPOLY overlap CT 0.42
  ENC (COT AND RPOLY) RPOLY < 0.4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POLY.v_7 { @ CT size on RPOLY is 0.96*0.48
  A = COT INSIDE RPOLY
  NOT RECTANGLE A == 0.48 BY == 0.96
}
RPOLY.v_7a { @ RPOLY is prohibited on POLY,DIFF,MEC.VIA is prohibited on CT
  AND RPOLY ALLPOLY
  AND RPOLY DIFF
  AND RPOLY MCAP
  X = (V1 OR V2) OR V3
  Y = COT INSIDE RPOLY
  AND X Y
}
RPOLY.v_8 { @ Min. spacing of ME1 overlap CT on RPOLY is 0.3
  A = COT INSIDE RPOLY
  ENC A ME1 < 0.3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POLY.v_a { @ RESID,RID2K and RID10K is prohibit to use in the same design
  RL = RPOLY AND RID2K
  RR = RPOLY AND RID10K
  RH = RPOLY AND RESID
  A = (CHIP INTERACT RL) INTERACT RR
  A AND (RL OR RR)
  B = (CHIP INTERACT RL) INTERACT RH
  B AND (RL OR RH)
  C = (CHIP INTERACT RR) INTERACT RH
  C AND (RR OR RH)
}

//|------------|
//|VTN0  CHECKS|
//|------------|
GROUP GVTN0 VTN0?
VTN0.m_1 { @ Min. width of VTN0 is 0.9
  INT VTN0 < 0.9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TN0.m_2 { @ Min. spacing between VTN0 is 0.48
  EXT VTN0 < 0.4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TN0.m_3_4 { @ VTN0 overlap N+ DIFF is 0.00
  A = ND INTERACT VTN0
  NOT A VTN0
}
VTN0.m_5 { @ Min. spacing between VTN0 and DIFF is 0.57
  EXT VTN0 DIFF < 0.5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TN0.m_6 { @ Min. spacing between VTN0 and NWEL is 2.28
  EXT VTN0 NWEL < 2.2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TN0.m_7 { @ Min. Transistor length in VTN0 is 2.4
  A = GT INTERACT VTN0
  B = INSIDE EDGE A DIFF
  INT B < 2.4 ABUT<90 REGION
}
VTN0.m_9 { @ Min. spacing between ND on VTN0 is 1.02
  A = ND INTERACT VTN0
  EXT A < 1.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TN0.m_10 { @ Min. spacing between ND and PD on VTN0 is 0.69
  A = ND AND VTN0
  B = PD AND VTN0
  EXT A B < 0.69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TN0.m_11 { @ Min. spacing between VTN0 and NWC is 2.28
  EXT VTN0 NWC < 2.2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TN0.m_12 { @ Min. spacing between VTN0 and NWR is 1.68
  EXT VTN0 NWR < 1.6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TN0.m13 { @ Min. spacing between VTN0 and IONW is 1.68(chk2 E20_220)
  EXT VTN0 IONW <1.6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VTN0.m14 { @ PCH Tr. in VTN0 is prohibited(chk2 E18_218)
  PGATE_TR AND VTN0
}
VTN0.m15 { @ NWEL/NWC/NWR/IONW overlap VTN0 is not allowed(chk2 E18_318)
  A = VTN0 NOT IOPW
  B = ((NWEL OR NWC) OR NWR) OR IONW
  B AND A
}
VTN0.m_a { @ VTN0 can not overlap DNW
  VTN0 AND DNWX
}
//|------------------|
//|DNW rules CHECKS  |
//|------------------|
DNW.aa_1 { @ DNW width is 3
  INT DNWX < 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NW.aa_2 { @ DNW space is 5
  EXT DNWX < 5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NW.aa_3 { @ Minimum extension of NW beyond DNW is 0.9
  ENC DNWX NWEL < 0.9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NW.aa_4 { @ Minimum overlap of NW onto DNW is 1.4
  INT DNWX NWEL < 1.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NW.aa_5 { @ Minimum clearance from DNW to NW is 4.1
  EXT DNWX NWEL < 4.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MEASURE ALL
}
//DNW.aa_6:Minimum clearance from NW edge to a N+ Active region is outside NW is 1.8
//checked by NW.a7
DNW.aa_7 { @ Minimum clearance from DNW edge to a N+ Active region is outside a NW connected to DNW is 3.0
  A = (NWEL OR NWR) OR NWC
  EXT DNWX (ND NOT A) < 3.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NW.aa_a { @ DNW should be surrounded by NW
  DNWX NOT INSIDE EDGE NWEL
}
DNW.aa_d { @ DNW is prohibited in NW, NWC, NWRES, VTN0
  DNWX INSIDE NWEL
  DNWX AND NWC
  DNWX AND NWR
  DNWX AND VTN0
}

//|----------------------|
//| DVTN rules check     |
//|----------------------|
DVTN_ND = ND AND DVTN
DVTN.dd_1 { @ DVTN width is 0.8
  INT DVTN < 0.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VTN.dd_2 { @ DVTN space is 0.7
  EXT DVTN < 0.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VTN.dd_3 { @ Min. extension of N+ Active is 0.7
  A = ND INSIDE EDGE ALLPOLY
  ENC A DVTN < 0.7 ABUT<90 REGION
}
DVTN.dd_4 { @ Min. extension of Gate region(in channel length direction) is 0.7
  A = ALLPOLY INSIDE EDGE ND
  ENC A DVTN < 0.7 ABUT<90 REGION
}
DVTN.dd_5 { @ Min. clearance to other Gate region is 0.7
   EXT DVTN GATE < 0.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VTN.dd_6 { @ Min. clearance to N+/P+ Active is 0.7
  EXT DVTN DIFF < 0.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VTN.dd_7 { @ Channel length(fixed) is 10.0
  DVPO_E = ALLPOLY INSIDE EDGE DVTN_ND
  INT DVPO_E < 10 ABUT<90 REGION
  A = EXPAND EDGE DVPO_E INSIDE BY 5
  B = ALLPOLY AND DVTN_ND
  B NOT A
}
DVTN.dd_8 { @ Min. Channel width is 2
  A = DVTN_ND INSIDE EDGE ALLPOLY
  INT A < 2 ABUT<90 REGION
}
DVTN.dd { @DVTN can't overlap P+ Active
    DVTN AND PD
   }
//|-----------------|
//| POLY FUSE check |
//|-----------------|
FUSE = POLY  AND  FUSEID
FUSE_W = FUSE COIN EDGE FUSEID
FUSE_L = FUSE INSIDE EDGE FUSEID
FUSE_L_EXT = EXPAND EDGE FUSE_L BY FACTOR 6
FUSE_EXT   = SIZE FUSE_L_EXT BY 2

// FUSID_EXT = SIZE FUSEID BY 2
FUSE_T = (POLY INTERACT FUSEID) NOT FUSE_EXT

FUSE.u1 { @ Fuse length (Fixed) is 2.0
  LENGTH FUSE_L < 2.0
  NOT AREA FUSE ==1.1
}

FUSE.u2 { @ Fuse width (fixed) is 0.55
  INT FUSE < 0.55 ABUT<90 SINGULAR REGION
  SIZE FUSE BY 0.275 UNDEROVER
}

FUSE.u3.u4 { @ Electrode width (Fixed) is 12
  NOT RECTANGLE FUSE_T == 12 BY ==  12
}

//FUSE.u5 checked by FUSE.u3.u4
//|--------------------------|
//| ESD NMOS rules check     |
//|--------------------------|
ESDN = (ND AND IOID) INTERACT SB
ESDN_GATE_W = ALLPOLY INSIDE EDGE ESDN
ESDN_GATE = ALLPOLY AND ESDN
ESDN_POLY = ALLPOLY INTERACT ESDN_GATE
ESDN_S = (ESDN NOT POLY) NOT INTERACT SB
ESDN_D = (ESDN NOT POLY) INTERACT SB
CT_S = COT AND ESDN_S
CT_D = COT AND ESDN_D
ND_IN_PO = ESDN INSIDE EDGE ALLPOLY
ESDN_X = ESDN TOUCH EDGE ND_IN_PO
ESDN.w1 { @ Single finger width for ESD Nch Buffer and Pch Buffer 25~50
  PATH LENGTH ESDN_GATE_W < 25
  PATH LENGTH ESDN_GATE_W > 50
}
ESDN.l1 { @ Gate Length of Nch Buffer (5V) is 0.6(fixed)
  INT ESDN_GATE < 0.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SIZE ESDN_GATE BY 0.3 UNDEROVER
}
ESDN.A { @ Min Clearance from SB to Poly on drain side of NMOS is 3.68
  ENC ESDN_GATE_W SB < 3.68 ABUT<90 REGION
}
ESDN.B { @ SB overlap Poly on drain is 0.3(fixed)
  INT SB ESDN_GATE < 0.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SB AND ESDN_GATE
  SIZE A BY 0.15 UNDEROVER
}
ESDN.C { @ Min SB to Contact space is 0.5
  EXT SB CT_D < 0.5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ESDN.D { @ Min SB overlap drain diffusion is 1.72
  INT ESDN_X SB < 1.72 ABUT<90 REGION
}

ESDN.E { @ Min SB clearance to Diffusion is 0.5
  ENC ESDN_X SB < 0.5 ABUT<90 REGION
}
ESDN.F { @ Min Contact to Gate space on source is 0.57
  EXT ESDN_POLY CT_S < 0.5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ESDN.G { @ Min Ndiff extension to Contact on source is 0.75
  ENC CT_S ESDN < 0.75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ESDN.H { @ Min Ndiff to Pdiff Pickup space is 3.71
  EXT ESDN PD < 3.7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
//|DEN CHECKS  |
//|------------|
GROUP GPD PD?
PD.ME1 {@ Minimum M1 pattern density is 20%
  DENSITY ME1 >0< 0.2 INSIDE OF LAYER FRAME
}
PD.ME2 {@ Minimum M2 pattern density is 20%
  DENSITY ME2 >0< 0.2 INSIDE OF LAYER FRAME
}
PD.ME3 {@ Minimum M3 pattern density is 20%
  DENSITY ME3 >0< 0.2 INSIDE OF LAYER FRAME
}
PD.additional {@ chip not covered by FRAME
  CHIP NOT FRAME
}
//|------------|
//|Pch   CHECKS|
//|------------|
GROUP GPch Pch?
Pch.A.C {@Min gate lenth is 0.78(Fixed)
  INT PBGT < 0.7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SIZE PBGT BY 0.39 UNDEROVER
}
Pch.K {@Min gate width is 25.2um
  A = INSIDE EDGE PBPF ALLPOLY
  INT A < 25.2 ABUT<90 REGION
}
Pch.E {@Gate poly edge to Drain cot edge spacing is 3.06~4.56
  EXT PBDCT PBGT < 3.0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SIZE PBGT BY 4.56
  PBDCT NOT INTERACT A
}
Pch.F {@Gate poly edge to Source cot edge spacing is 0.57~1.8
  EXT PBSCT PBGT < 0.5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SIZE PBSPC BY 1.8
  B = SIZE (PBSCT NOT PBSPC) BY 1.8
  PBSPC inside (A NOT INTERACT PBGT)
  PBSCT inside (B NOT INTERACT PBGT == 2)
}
Pch.G.H {@Diff overlap Source or Drain contact in parallel to gate is 3.36
         @Diff overlap Source or Drain contact in perpendicular to gate is 0.84
  ENC PBSDCT PBPF_PERP < 0.84 ABUT<90 REGION
  ENC PBSDCT PBPF_PARA < 3.36 ABUT<90 REGION
}
Pch.I {@Guard ring diff to source drain diff spacing is 3.96(fixed)
  A = PBPF SIZE BY 3.96
  B = NOT COIN EDGE A PBNF
  EXPAND EDGE B INSIDE BY 3.96
}
Pch.J {@Min width of guard ring diff is 2.16
  INT PBNF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
Pch.L {@Min width of guard ring metal
  A = ME1 INTERACT PBNFCT
  B = ME2 INTERACT PBNFCT
  C = ME3 INTERACT PBNFCT
  INT A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T B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T C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
//|------------|
//|Nch   CHECKS|
//|------------|
GROUP GNch Nch?
Nch.A {@Min gate lenth is 0.81(Fixed)
  A = NBFS AND NBPOLY
  NBGT = A NOT NBNW
  INT NBGT < 0.8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SIZE NBGT BY 0.405 UNDEROVER
}
Nch.E {@Width of gate poly is 1.65(FIXED)
//  B = NBNW AND ND
//  E1 = INT NBPOLY < 1.65 ABUT<90 OPPOSITE SINGULAR REGION
//  E = SIZE NBPOLY BY -0.825
//  E2 = SIZE E BY 0.825
//  E1 AND B
//  E2 AND B
  A = SIZE NBNF BY 0.3 OVERUNDER
  B = A AND NBPOLY
  INT B < 1.65 ABUT<90 OPPOSITE SINGULAR REGION
  SIZE B BY 0.825 UNDEROVER
}
Nch.F {@Source diff overlap nwel is 0.6(Fixed)
  A = NBFS AND NBNW
  INT A < 0.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SIZE A BY 0.3 UNDEROVER
}
Nch.G {@Min Spacing between gate poly edge and source edge is 0.24(fixed)
  ENC NBFS NBPOLY < 0.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SIZE NBFS BY 0.24
  B = A AND NBPOLY
  C = NBPOLY NOT B
  INT C < 0.1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D = TOUCH B C >1<3
  B NOT D
}
Nch.H {@Drain diff edge to Drain contact in perpendicular to gate is 1.02(fixed)
  A = SIZE NBFD BY -1.02
  B = NBFD NOT A
  C = COIN EDGE NBFDCOT B
  NBFDCOT NOT WITH EDGE C == 2
}
Nch.I {@Diff overlap source or drain cot in direction parallel to the gate is 3.36
//  NBFD_S = SIZE NBFD BY -1.03
//  ENC NBFDCOT NBFD_S < 2.3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BPOLY_S = SIZE NBPOLY BY 1.04
//  NBPNS = NBPOLY_S AND NBFS
//  A = ENC NBFSCOT NBPNS < 3.36 OPPOSITE REGION
//  INTERACT A POLY
  S_D = NBFD OR NBFS
  S_D_E = SIZE S_D BY 0.3 OVERUNDER
  ENC NBFDCOT S_D_E < 3.36 ABUT<90 REGION
  NBFS_X = (NBFS NOT IONW) NOT TOUCH EDGE IONW
  NBFS_X_E = NBFS_X INSIDE EDGE NBPOLY
  NBFS_X_EE = NBFS_X TOUCH EDGE NBFS_X_E
  ENC NBFSCOT NBFS_X_EE < 3.36 ABUT<90 REGION
}
Nch.J {@Gate edge to source cot edge sapcing is 0.57(fixed)
//  EXT NBPOLY NBFSCOT < 0.5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BPOLY_S = SIZE NBPOLY BY 0.57
//  NOT TOUCH NBFSCOT NBPOLY_S
  NBFSCOT_1 = SIZE NBFSCOT BY 1.98 OVERUNDER
  SOR_T_PO_E = NBPOLY INSIDE EDGE NBFS
  SOR_T_PO_E_EX = EXPAND EDGE SOR_T_PO_E OUTSIDE BY 0.57
//  NBPOLY_S = NBPOLY AND NBFS
//  NBFS_S = NBFS INTERACT NBPOLY_S == 1
//  CT_IN_NBFS_S = NBFSCOT INSIDE NBFS_S
//  NBFS_T = NBFS INTERACT NBPOLY_S == 2
//  CT_IN_NBFS_T = NBFSCOT INSIDE NBFS_T
//  CT_IN_NBFS_S NOT TOUCH SOR_T_PO_E_EX == 1
//  CT_IN_NBFS_T NOT TOUCH SOR_T_PO_E_EX == 2
  SOR_T_PO_E_EX NOT TOUCH NBFSCOT_1
}
Nch.K {@Diff overlap source cot edge spacing in the direct perpendicular to the gate is 0.78
  ENC NBFSCOT NBFS < 0.7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ch.L {@Source diff edge to drain diff edge spacing is 0.60(fixed)
//  EXT NBFS NBFD < 0.60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SIZE NBFD BY 0.60
  A NOT TOUCH NBFS == 2
}
Nch.M {@Guard ring diff width is 2.16
  INT NBPF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
Nch.N {@Guard ring metal width is 2.16
  A = ME1 INTERACT NBPFCOT
  B = ME2 INTERACT NBPFCOT
  C = ME3 INTERACT NBPFCOT
  INT A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T B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T C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
Nch.O {@Tr diff edge to guard ring diff spacing is 3.96(fixed)
//  EXT NBPF NBNF < 3.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A = SIZE NBNF BY 3.96
//  B = A NOT NBNF
//  C = HOLES (NBNF OR NBPF)
//  D = C NOT B
//  ENCLOSE B D
  EXT NBPF NBNF < 3.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SIZE NBNF BY 3.97
  B = A AND NBPF
  A NOT ENCLOSE B
}
Nch.P {@Tr nwel edge to guard ring diff spacing is 2.94(fixed)
//  EXT NBNW PD < 2.9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A = HOLES PD
//  B = SIZE A BY -2.94
//  C = NOT A B
//  D = TOUCH NBNW C
//  NBNW NOT D
    A = NBNW INSIDE EDGE NBFS
    B = NBNW NOT TOUCH EDGE A
    C = EXPAND EDGE B OUTSIDE BY 2.94
    C NOT TOUCH PD
}
Nch.Q {@Min gate width is 25.2um
  A = SIZE NBFS BY 0.25
  B = A INSIDE EDGE NBPOLY
  INT B < 25.7 ABUT<90 REGION
}
Nch.R {@Min NBUF endcap is 0.36
  A = ENC NBFS NBPOLY < 0.36 ABUT<90 OPPOSITE REGION
  A NOT INSIDE IOWEL
}
Nch.S {@Min IONW overlap diff is 1.02(from dracula E04104)
  A101 = NWD ENCLOSE (IONW AND L79)
  NW_D = NWD WITH TEXT "U%%NDIODE"
  NW_C = NWD NOT ((L51 OR L52) OR L80)
  ENC DIFF ((NW_C NOT A101) NOT NW_D) < 1.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ch.AA {@IONW/IOPW for Nch buffer must be complete coinsident (According to dracula EN22)
  A = IOPW ENCLOSE NBNW
  B = IONW ENCLOSE NBNW
  XOR A B
}
//|----------------------------------------------------|
//| Connected VCC,GND Pch,Nch transistor spacing check |
//|----------------------------------------------------|
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VCC?" "?VPP?" "?VSS?" "?GND?"
LVS POWER NAME "?VDD?" "?VCC?"
LVS GROUND NAME "?VPP?" "?VSS?" "?GND?"
PME1 = ME1 NET "?VDD?" "?VPP?" "?VCC?"
PCOT = COT INSIDE PME1
GME1 = ME1 NET "?GND?" "?VSS?"
GCOT = COT INSIDE GME1
NBUD = NDIFF INSIDE IOWEL
NBUS = NDIFF CUT IOWEL
NBUF = NBUD OR NBUS
NTRSDV = NTRV NOT IOWEL
NBUFV = NTRV AND IOWEL
HNBUFB = IOWEL ENCLOSE NBUFV
TMP02 = L80 AND HNBUFB
TMP03 = HNBUFB ENCLOSE TMP02
HNBUF = HNBUFB NOT TMP03
TMP002 = SIZE (PD NOT ALLPOLY) BY 0.01
NPCON = TMP002 AND (ND NOT ALLPOLY)
PDIFF_1 = (PD NOT ALLPOLY) OR NPCON
PDIFFT = PDIFF_1 AND NWEL
NDIFFT = (ND NOT ALLPOLY) NOT NWEL
NTRV = (NDIFFT NOT ALLPOLY) ENCLOSE PCOT
PTRSDV = (PDIFFT NOT ALLPOLY) ENCLOSE PCOT
NTRSDG = (NDIFFT NOT ALLPOLY) ENCLOSE GCOT
PTRSDG = (PDIFFT NOT ALLPOLY) ENCLOSE GCOT
Vg.A {@ Min. NDIFF CONNECTED GROUND TO NWELL CONNECTED POWER is 3.51
  TMP1 = NTRSDG NOT NBUS
A= EXT HNBUF TMP1 < 3.5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B= EXT HNBUF TMP1 < 3.51 OPPOSITE ABUT<90 SINGULAR REGION
C = B INSIDE ALLPOLY
A NOT INTERACT C
}
Vg.B {@ Min. PDIFF CONNECTED POWER TO PDIFF CONNECTED GROUND is 3.51
  A = EXT PTRSDV PTRSDG < 3.51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NOT INSIDE PDi
}

//|------------|
//|DIO   CHECKS|
//|------------|
GROUP GDIO DIO?
NNDI = ND ENCLOSE DNW  //DIODE N DIFF
//A = SIZE NNDI BY -1.282
//NNDIODE = SIZE A BY 1.282
NNDIODE = EXTENTS NNDI
DIO.1 { @ Min width of DNW is 1.2
  INT DNW < 1.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IONW INTERACT DNW
  B = IOPW INTERACT DNW
  XOR A B
}
DIO.2 { @ NDDI overlap DNW is 0.96
  A = SIZE DNW BY 0.96
  XOR A NNDIODE
}
DIO.3 {@Beveled DIFF layer is 0.75
  A = NNDIODE NOT NNDI
  ANGLE A >0 <45
  ANGLE A >45 <90
// A_45 = ANGLE A == 45
  A_90 = NOT ANGLE A == 45
  NOT LENGTH A_90 == 0.75
}
DIO.4 {@Guard ring to NDI spacing is 3.96
//  EXT NNDIODE PD < 3.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A = HOLES PD
//  B = A ENCLOSE NNDIODE
//  C = SIZE NNDIODE BY 3.96
//  NOT C B
//  NOT B C
  A = HOLES PD INNER EMPTY
  B = A ENCLOSE NNDIODE
  C = SIZE NNDIODE BY 3.96
  XOR B C
}
DIO.5 {@Guard ring width is 2.16
  A = HOLES PD INNER
  B = A ENCLOSE NNDIODE
  C = TOUCH PD B
  INT C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DIO.6 {@According to dracula ED06_1
  DOD13 = NNDI AND IOPW
  DOD13A = IOPW ENCLOSE DOD13
  DOD31 = NNDI AND IONW
  DOD31A = IONW ENCLOSE DOD31
  XOR DOD31A DOD13A
}
/*
DIO.7 {@According to darcula ED06_2
  DIO35 = ND AND X35
  D13A = IOPW AND DIO35
  D31A = IONW AND DIO35
  XOR D31A D13A
}
*/
//|------------------------------|
//| design rules for guard ring  |
//|------------------------------|
NW_IO = NWEL AND IOID
NW_GR = NWEL AND GRID
NW_IN = NWEL NOT (IOID OR GRID)
ND_IO = ND AND IOID
PD_IO = PD AND IOID
ND_GR = ND AND GRID
PD_GR = PD AND GRID
GRD   = ND_GR OR PD_GR
DIFF_GR = ND_GR OR PD_GR
M1_GR = ME1 AND GRID
M2_GR = ME2 AND GRID
M3_GR = ME3 AND GRID
NACT_IO = ND_IO NOT NWEL
NACT_IN = NDIFF NOT IOID
PACT_IO = PD_IO AND NWEL
PGT_IO  = GT AND PACT_IO
Latchup.A {@ Minimum spacing from N-well in I/O area to N+ Diffusion in core area is 32.4
           @ Minimum spacing from N+ Diffusion in I/O area to N-well in core area is 32.4
  A = NW_IO ENCLOSE PGT_IO
  B = NW_IN ENCLOSE PGT
  EXT A NACT_IN  < 3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EXT NACT_IO B  < 3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Latchup.B {@ Minimum spacing from N-well in core area to N-well in guard ring 16.8
  EXT NW_IN NW_GR < 16.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Latchup.C {@ Min. spacing from N-well in guard ring to active, metal-1,metal-2, and metal-3 in guard ring is 0.6
  ENC ND_GR NW_GR < 0.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ENC M1_GR NW_GR < 0.6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ENC M2_GR NW_GR < 0.6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ENC M3_GR NW_GR < 0.6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
Latchup.D {@ Min. width of guardring is 3
  INT ND_GR < 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T PD_GR < 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Latchup.E {@ Minimum spacing from N-well in guard ring to P+ diffusion in guard ring 1.8
  EXT NW_GR PD_GR < 1.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Latchup.F {@ Minimum spacing from metal-1 in guard ring to matal-1 which crosses the guard ring area is 0.54
  M1_GR_C = ME1 CUT GRID
  A = EXT M1_GR_C M1_GR < 0.5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AND GRD
}
Latchup.G {@ Minimum spacing from active in guard ring to poly which crosses the guard ring area is 0.06
  POLY_C_G = ALLPOLY CUT GRID
  A = EXT POLY_C_G DIFF_GR < 0.0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AND GRID
}
Latchup.H {@ Minimum spacing from N-well in I/O area to N+Diffusion in I/O area is 32.4
  A = NW_IO ENCLOSE PGT_IO
  EXT A NACT_IO < 3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Nwell_VDD = NWEL NET "?VDD?" "?VPP?" "?VCC?"
Pdiff_VDD = PSD NET "?VDD?" "?VPP?" "?VCC?"
Nwell_GND = NWEL NET "?GND?" "?VSS?"
Latchup.I {@ Minimun spacing from VDD connected N-Well and GND connected N-Well is 23.04
  A = Nwell_VDD ENCLOSE Pdiff_VDD
  EXT A Nwell_GND < 23.0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
//| SLOT rule checks   |
//|--------------------|
TOPME_SLOT = (HOLES TOPME INNER) AND SLTID
SLOT_TOPME = TOPME OR TOPME_SLOT
SLOT.L.W {@ SLOT length is 120,SLOT width is 2
  NOT RECTANGLE TOPME_SLOT == 120 BY == 2
}
SLOT.S {@ Min slot space is 9.6
  EXT TOPME_SLOT < 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SLOT.E {@ Min metal overlap slit is 9.6
  ENC TOPME_SLOT SLOT_TOPME < 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
//| Pad rule checks    |
//---------------------|
PAD.1 { @metal overlap cover is 4.02
  ENC COVER ME1 < 4.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ENC COVER ME2 < 4.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ENC COVER ME3 < 4.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ENC COVER TOPME < 4.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
}

//|-------------------|
//|  OBS Rule checks  |
//|-------------------|
OBS.ME1 {@ Min OBS to ME1 space is 0.52
  EXT ME_OBS ME1 < 0.52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
OBS.ME2 {@ Min OBS to ME2 space is 0.54
  EXT ME_OBS ME2 < 0.54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
OBS.ME3 {@ Min OBS to ME3 space is 0.54
  EXT ME_OBS ME3 < 0.54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
OBS.DIFF {@ Min OBS to diff space is 2.4
  EXT ME_OBS DIFF < 2.4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
OBS.POLY {@ Min OBS to poly space is 1.14
  EXT ME_OBS ALLPOLY < 1.14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
OBS.NWEL {@ Min OBS to NWELL space is 3.6
  EXT ME_OBS ALLNW < 3.6 ABUT>0<90 SINGULAR REGION
}
//|-----------------|
//|IONW/IOPW checks |
//|-----------------|
IO.h.1 {@ spacing of IONW is 1.8(same potential)
  EXT IONW < 1.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CONNECTED
}
IO.h.2 {@ spacing of IONW is 2.4(different potential)
  EXT IONW < 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NOT CONNECTED
}
IO.h.3 {@ NWR to IONW spacing is 2.4
  EXT NWR IONW < 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IO.h.4 {@ CODE to IONW spacing is 1.2
  EXT ROMC IONW < 1.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IO.h.5 {@ NWC to IONW spacing is 3.0
   EXT NWC IONW < 3 ABUT<90 SINGULAR REGION INSIDE ALSO
}
IO.h.6 {@ Spacing to N+/P+ diffusion out of IONW is 1.2(from dracula E05105)
     X = IONW NOT ((L51 OR L52) OR L80)
     EXT DIFF X < 1.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IO.h.a {@ PROHIBITE PROHIBITE OVERLAP NWELL AND NWELL(ACCSR) (from dracula E6262)
   IONW AND NWEL
}
IO.hb { @ NWELL(ACCESSORY=ACCSR) WIDTH 2.4 (from dracula chk1 E02_202
A = ((IONW NOT L80) NOT L52) NOT L51
B = A NOT DNW
INT B <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IFDEF IN_USE
//|------------|
//|RNW  CHECKS |
//|------------|
/////////////////////////////////////////
//According to dracula rules ER01~ER05///
/////////////////////////////////////////

RNWCOT = RNW AND ( COT AND ND )

RNW.p1_1 { @ Min NWR WIDTH is 2.4
INT RNW < 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NW.p1_2 { @ Min space between NWR and PD
  EXT RNW PD < 3.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NW.p1_3 { @ according dracula rule ER03, NWELL RESI OVERLAP CONTACT ON TAP
  ENC RNWCOT RNW < 3.3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NW.p1_4 { @ according dracula rule ER04,NWELL RESI METAL 1 OVERLAP CONTACT ON TAP
  ENC RNWCOT ME1 <2.5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RNW.p1_5 { @ according dracula rule ER05,Min POLY  RESI WIDTH is 0.72
  INT POLYRR < 0.7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
//|FDN   CHECKS|
//|------------|
GROUP GFDN FDN?
NND = ND AND VTN0
NNDD = ND INSIDE NNDNW
NNDS = NND CUT NNDNW
NNDG = NNDS AND ALLPOLY
NNDPOLY = ALLPOLY ENCLOSE NNDG
NNDPS = NNDPOLY AND NNDS
NNDL = NNDPS NOT NNDNW
NNDSD = NNDD OR NNDS
NNDSD_SIZ = SIZE NNDSD BY 0.3
NNDSDD = SIZE NNDSD_SIZ BY -0.3
NNDSCON = NNDS AND COT
NNDS02 = NNDS AND ND
NNDS38 = NNDS AND VTN0
NNDS02T = ND ENCLOSE NNDS02
NNDS38T = VTN0 ENCLOSE NNDS38
NNDS_SIZ = SIZE NNDS BY 0.24
NNDPOLY_N_NNDS = NNDPOLY NOT NNDS_SIZ
NNDPOLY_A_NNDS = NNDPOLY AND NNDS_SIZ
NNDPOLY_TMP1 = NNDPOLY_A_NNDS TOUCH NNDPOLY_N_NNDS == 2
NNDS_NNNDG = NNDS NOT NNDG
NNDS1 = NNDS_NNNDG TOUCH NNDG == 1
NNDS2 = NNDS_NNNDG TOUCH NNDG == 2
NNDSC1 = NNDS1 AND NNDSCON
NNDSC2 = NNDS2 AND NNDSCON
NNDG_SIZ = SIZE NNDG BY 0.57
NNDSD_399 = SIZE NNDSD BY 3.99
NNDSD_399PD = NNDSD_399 AND PD
NNDDM = NNDSD_399 NOT PD
NNDPF = PD ENCLOSE NNDSD_399PD
NNDD15 = SIZE NNDD BY 0.36
NNDD15T = NNDD15 TOUCH NNDPOLY
NNDDCON = NNDD AND COT

FDN.1 {@ According to EO01_1
  A = NNDS AND NNDNW
  INT A < 0.6 ABUT >0<90 SINGULAR REGION
}
FDN.2 {@According to EO01_2
  NNDPS_S = SIZE NNDPS BY -0.3
  SIZE NNDPS_S BY 0.3
}
FDN.3 {@According to EO02_1
  ENC NNDS NNDPOLY < 0.24 ABUT<90 SINGULAR
}
FDN.4 {@According to EO02_2
  NNDPOLY_A_NNDS NOT NNDPOLY_TMP1
}
FDN.5 {@According to EO03_1
  ENC NNDDCON NNDD < 1.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6 {@According to EO03_2
  TMP1 = SIZE NNDD BY -1.022
  TMP2 = NNDDCON NOT TMP1
  TMP3 = NNDDCON AND TMP1
  TMP4 = TMP3 TOUCH TMP2 == 2
  TMP3 NOT TMP4
}
FDN.7 {@According to EO04_1
  EXT NNDSCON NNDPOLY < 0.5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8 {@According to EO04_2
  A = NNDSC1 TOUCH NNDG_SIZ == 1
  NOT NNDSC1 A
}
FDN.9 {@According to EO04_3
  A = NNDSC2 TOUCH NNDG_SIZ ==2
  NOT NNDSC2 A
}
FDN.10 {@According to EO05
  ENC NNDSCON NNDS < 0.7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11 {@According to EO06
  INT NNDPF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12 {@According to EO07_1
  EXT NNDS PD < 3.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13 {@According to EO07_2
  EXT NNDD PD < 3.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14 {@According to EO07_3
  A = HOLES NNDSD_399PD
  B = A NOT NNDSD_399PD
  C = B INSIDE NNDDM
  D = NNDDM INSIDE C
  NNDDM NOT D
}
FDN.15 {@According to EO08_1
  EXT NNDNW PD < 2.9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16 {@According to EO08_2
  A = SIZE NNDPF BY 2.97
  B1 = NNDNW AND A
  B2 = NNDNW NOT A
  C = B2 TOUCH B1 == 2
  NOT B2 C
}
FDN.17 {@According to EO09;ENDCAP
  ENC NNDSDD NNDPOLY < 0.3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18 {@According to EO10_1;NW OVER FD
  ENC NNDSDD NNDNW < 1.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19 {@According to EO10_2
  A = SIZE NNDSDD BY 1.02
  NNDNW NOT A
}
FDN.20 {@According to EO11
  A = IOPW ENCLOSE NNDNW
  B = IONW ENCLOSE NNDNW
  XOR A B
}
FDN.21 {@According to EO12_1 ; FD-PO
  EXT NNDD NNDPOLY < 0.3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N.22 {@According to EO12_2
  NOT NNDD15 NNDD15T
}
FDN.23 {@According to EO13
  AND NNDSD ROMC
}
FDN.24 {@According to EO14_1
  XOR  NNDS02T NNDS38T
}
FDN.25 {@According to EO14_2
  AND VTN0 NNDD
}
//|------------|
//|FDC   CHECKS|
//|------------|
GROUP GFDC FDC?
NCDD = ND INSIDE NCDNW
NCDS = ND CUT NCDNW
NCDG = NCDS AND ALLPOLY
NCDPOLY = ALLPOLY ENCLOSE NCDG
NCDS_POLY = NCDPOLY AND NCDS
NCDL = NCDS_POLY NOT NCDNW
NCDDCON = NCDD AND COT
NCDSCON = NCDS AND COT
NCDSD = NCDD OR NCDS
NCDSD_OS = SIZE NCDSD BY 0.3
NCDSDD = SIZE NCDSD_OS BY -0.3
NCDS_EX_DG = NCDS NOT NCDG
NCDS1 = NCDS_EX_DG TOUCH NCDG == 1
NCDS2 = NCDS_EX_DG TOUCH NCDG == 2
NCDSC1 = NCDS1 AND NCDSCON
NCDSC2 = NCDS2 AND NCDSCON
NCDSD_OS399 = SIZE NCDSD BY 3.99
NCDSD_OSPD = NCDSD_OS399 AND PD
NCDDM = NCDSD_OS399 NOT PD
NCDPF = PD ENCLOSE NCDSD_OSPD
NCDD15 = SIZE NCDD BY 0.36
NCDD15T = NCDD15 TOUCH NCDPOLY
FDC.1 {@According to EC01_1;NS AND NW
  A = NCDS AND NCDNW
  INT A < 0.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2 {@According to EC01_2;NS AND NW
  A = NCDS AND NCDNW
  B = SIZE A BY -0.3
  SIZE B BY 0.3
}
FDC.3 {@According to EC02_1OLY OVER NS
  ENC NCDS NCDPOLY < 0.2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4 {@According to EC02_2OLY OVER NS
  TMP1 = SIZE NCDS BY 0.24
  TMP2 = NCDPOLY NOT TMP1
  TMP3 = NCDPOLY AND TMP1
  TMP4 = TMP3 TOUCH TMP2 == 2
  TMP3 NOT TMP4
}
FDC.5 {@According to EC03_1
  ENC NCDDCON NCDD < 1.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6 {@According to EC03_2
  TMP1 = SIZE NCDD BY -1.022
  TMP2 = NCDDCON NOT TMP1
  TMP3 = NCDDCON AND TMP1
  TMP4 = TMP3 TOUCH TMP2 == 2
  TMP3 NOT TMP4
}
FDC.7 {@According to EC04_1
  EXT NCDSCON NCDPOLY < 0.57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8 {@According to EC04_2;GATE-CT
  A = SIZE NCDG BY 0.57
  B = NCDSC1 TOUCH A == 1
  NOT NCDSC1 B
}
FDC.9 {@According to EC04_3;GATE-CT
  A = SIZE NCDG BY 0.57
  B = NCDSC2 TOUCH A == 2
  NOT NCDSC2 B
}
FDC.10 {@According to EC05
  ENC NCDSCON NCDS < 0.7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11 {@According to EC06;GR WIDTH
  A = PD ENCLOSE NCDSD_OSPD
  INT A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12 {@According to EC07_1;NS-GR
  EXT NCDS PD < 3.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13 {@According to EC07_2;ND-GR
  EXT NCDD PD < 3.9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14 {@According to EC07_3
  A = HOLES NCDSD_OSPD
  B = A NOT NCDSD_OSPD
  C = B INSIDE NCDDM
  D = NCDDM INSIDE C
  NCDDM NOT D
}
FDC.15 {@According to EC08_1;NW-GR
  EXT NCDNW PD < 2.9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16 {@According to EC08_2
  NCDPF_OS = SIZE NCDPF BY 2.97
  A = NCDNW AND NCDPF_OS
  B = NCDNW NOT NCDPF_OS
  C = B TOUCH A == 2
  NOT B C
}
FDC.17 {@According to EC09;ENDCAP
  ENC NCDSDD NCDPOLY < 0.3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18 {@According to EC10_1;NW OVER FD
  ENC NCDSDD NCDNW < 1.0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19 {@According to EC10_2
  A = SIZE NCDSDD BY 1.02
  NOT NCDNW A
}
FDC.20 {@According to EC11 ; IOPW+IONW ONLI
  A = IOPW ENCLOSE NCDNW
  B = IONW ENCLOSE NCDNW
  XOR A B
}
FDC.21 {@According to EC12_1;FD-PO
  EXT NCDD NCDPOLY < 0.3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FDC.22 {@According to EC12_2
  NOT NCDD15 NCDD15T
}
FDC.23 {@According to EC13;DIFF+CODE ONLI
  A = IOWEL AND ROMC
  FDCD = ROMC ENCLOSE A
  T1 = FDCD ENCLOSE NCDSDD
  T2 = NCDSDD ENCLOSE FDCD
  XOR T1 T2
}
FDC.24 {@According to EC14;38ERR CHK
  AND NCDSD VTN0
}

//|------------|
//|EVPP  CHECKS|
//|------------|
GROUP GEVPR  EVPR?
EVP_IOW = IOPW NOT IONW
EVP_IOP = IOPW ENCLOSE EVP_IOW
EVP_RNW_1 = IONW INSIDE EVP_IOP
EVP_RND = ND INSIDE EVP_RNW_1
EVP_RNW = EVP_RNW_1 ENCLOSE EVP_RND
EVP_RPW = IOPW ENCLOSE EVP_RND
EVP_RCOT = COT AND EVP_RND
EVP_RME1 = ME1 AND EVP_RND
EVP_RNDEDGE = NOT ANGLE EVP_RND >43<48
EVPR.1 {@N WELL OVER N+ DIFF IS 2.4
  A1 = SIZE EVP_RNW BY -2.39
  A2 = SIZE EVP_RNW BY -2.41
  NOT INSIDE EVP_RND A1
  NOT INSIDE A2 EVP_RND
}
EVPR.2 {@N WELL EDGE TO P WELL EDGE SPACING IS 2.4
  A1 = SIZE EVP_RPW BY -2.39
  A2 = SIZE EVP_RPW BY -2.41
  NOT INSIDE EVP_RNW A1
  NOT INSIDE A2 EVP_RNW
}
EVPR.3 {@N+ DIFF OVERLAP CONTACT Min is 1.86
  ENC EVP_RCOT EVP_RNDEDGE < 1.86 ABUT<90 REGION
}
//EVPR.4 {@Contact Size ,
//        @Already existed in SCOT RULE
//}
EVPR.5 {@N+ DIFF CORNER RULE 1.2
        @1.2 * 1.414 = 1.696
  A = ANGLE EVP_RND >44<46
  NOT LENGTH A >1.69<1.70
}
EVPR.6 {@RESISTANCE LENGTH IS 6.66
  A = EXT EVP_RCOT < 6.6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CUT EVP_RME1
  B = SIZE EVP_RCOT BY 3.33
  INTERACT EVP_RND B > 1
}
EVPR.7 {@RESISTENCE WIDTH IS 57.6
        @ 1.2 + x = 1.2/1.414 + x * 1.414
        @0.6*(2-1.414)/(1.414-1)=0.85
        @1.2 + 0.85 = 2.05
  A = SIZE EVP_RND BY -2.05
  B = LENGTH A == 53.5
  C = EXPAND EDGE B INSIDE BY 2
  EVP_RND NOT INTERACT C
}

GROUP GEVPD  EVPD?
IOPW_EX_EVPR = IOPW NOT EVP_IOP
IOWAND = IOPW_EX_EVPR AND IONW
IOWND = IOWAND ENCLOSE ND
EVP_DPW = IOWND NOT INTERACT ALLPOLY
EVP_DND = ND INSIDE EVP_DPW
EVP_DNW = IONW ENCLOSE EVP_DND
EVPD.1 {@N DIFF WIDTH is 2.52
  INT EVP_DND < 2.52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SIZE EVP_DND BY -1.26
  SIZE A BY 1.26
}
EVPD.2 {@NWELL OVERLAP N+ DIFF is 0.54
  ENC EVP_DND EVP_DNW < 0.5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EVP_DNW NOT EVP_DND
  B = SIZE A BY -0.27
  C = SIZE B BY 0.27
  C AND A
}
EVPD.3 {@NWELL CORNER RULE
  A = ANGLE EVP_DNW >44<46
  NOT LENGTH A >0.76<0.77
}
EVPD.4 {@PWELL OVERLAP P DIFF IS 2.28
  EXT EVP_DNW PD < 2.28 ABUT<90 SINGULAR REGION
  A = SIZE EVP_DNW BY 2.28
  NOT TOUCH A PD
}
EVPD.5 {@P+ DIFF WIDTH is 2.16
  A = SIZE EVP_DNW BY 2.28
  B = TOUCH PD A
  INT B < 2.16 ABUT<90 SINGULAR REGION
}
//EVPD.6 {@Contact Size ,
//        @Already existed in SCOT RULE
//}
EVPD.7 {@Diode width is 3.6
  INT EVP_DNW < 3.6 ABUT<90 PARALLEL ONLY SINGULAR REGION
  INT EVP_DPW < 3.6 ABUT<90 PARALLEL ONLY SINGULAR REGION
}
EVPD.8 {@AREA of Diode must be more than 1332.072um2
  A = SIZE EVP_DPW BY -1
  B = SIZE A BY 1
  AREA B < 1332.07
}
#ENDIF

这是DRC文件 完整的

网友:
先试一下把所有的都改为0.45 (0.28+0.17) 从描述上看,短metal 间距0.46 是OK的。

stack via 在calibre 我没看到rule ,也就是 0.49是为了满足面积的需要,你算算应该改多少。

另外,LEF 中的spacing 0.54 可能需要改为 0.46.

你向fab 反馈一下,看是否有新的lef。

网友:
如果你们公司能花1-2k RMB ,我可以帮你们重写 LEF.

网友:
原来是hhnec .35um工艺啊,

你的via definition里面没有double cut的,比如
VIA M1M2 DEFAULT
   FOREIGN CA65041 ;
   LAYER METAL1 ;
     RECT -0.42 -0.42 0.42 0.42 ;
   LAYER CUT12 ;
     RECT -0.28 -0.28 0.28 0.28 ;
   LAYER METAL2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RESISTANCE  1.5 ;
END M1M2

这种都是1个cut的,即single via,
估计你要就排2个via,然后改下,自己写,

VIA M1M2_2cut DEFAULT
   FOREIGN CA65041 ;
   LAYER METAL1 ;
     RECT -0.42 -0.42 0.42 0.42 ; 改这里,改成2 cut的时候的metal 1 rectangle,
   LAYER CUT12 ;
     RECT -0.28 -0.28 0.28 0.28 ;
       RECT -0.28 -0.28 0.28 0.28 ; 改这里,增加cut 2
   LAYER METAL2 ;
    RECT -0.41 -0.41 0.41 0.41 ; #for Short run rules , 改这里,改metal 2 rectangle
   RESISTANCE  1.5 ;
END M1M2

网友:
建议看下别人.35um的techfile,抄下就行了,基本上都一样的,

网友:
老工艺的 lef都是不全的,很多要自己改,

能有calibre runset就不错了,很多都是基于dracula的,

网友:
太NDA 的东西就不要贴在这里了,怕引起纠纷,

网友:
在版图中调孔试试,把孔的中心放在原点上,然后看孔实际的坐标改lef

网友(2012-07-19):
看看你的孔是一个还是几个?如果为多组的话那么他不会按照单孔规则。就需要改Array中的定义了。

网友:
我理解的好像M1M2的孔。M2只有0.13啊

网友:
是power上的问题吧;signal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
power上的手工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