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PU的验证方法

楼主(2012-04-25):
通过手工写激励的方法去验证,速度慢而且比较难发现隐藏得比较深的BUG。FPGA原型验证速度上会好一些,但可能发现有BUG而不容易定位。
CPU验证有没有像VMM这样一种比较不错的验证平台呢?

网友:
说起验证方法,我以前想到了一个比较前卫的方法。那就是把DUT(验证目标module)和软核处理器一起放在同一块FPGA内部。让软核处理器来控制DUT的输入和时钟,并收集DUT的输出来分析此次测试是否正确。那么每一次test case都是一段C程序;我们把n个test case连缀在一起,就是一套该DUT的测试流程。这种测试方法比任何服务器高速的仿真都要快,因为可综合的DUT是实时在运行。以后我们稍微修改一下DUT,只需要重新运行一次它的验证嵌入式软件,即可得到是否通过不通过。

举个例子,你在服务器上跑一个DUT验证,测试程序要跑一秒钟,那么服务器可能要跑十来个小时;但是DUT和软核处理器在FPGA里面,排除软核处理器的处理时间,那么可能只需要十来秒钟;这个差别不可以道里计。特别是后期,如果对DUT只是小小的改动,那么这套测试系统做回归测试,只要几分钟就确保OK。

这个思想理念是太前卫了。把做验证的人员由软件人员变成了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员,所以只是说说而已。

楼主:
恩,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有些Emulator的意思。
但是这样适合已经有硬体GOLDEN的情况,如果没有硬体的GOLDEN就需要另想办法。
很早之前有测试过6502,遇到一个非常难于发现的BUG,IRQn在某一条指令的特定时钟周期拉下去的时候就会导致错误,这种BUG隐藏得比较深,可能透过普通的验证或看看代码覆盖率都难于发现,有时候也难于把2^n种情况都验证完全。

网友:
对于golden程序,软核处理器本来就吃C程序的,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如果生成golden吃力,完全可以生成ROM数据,软核处理器直接取来比对。
这种方法的最大好处在于迅速的暴露bug的隐藏点。我们知道,验证到最后,几乎都是穷举,如果使用仿真软件vcs\ncverilog搞穷举,那个时间开销太大了。使用FPGA来穷举,时间上绝对节省太多。
如果穷举不是问题,那么验证测试会让bug尽快暴露的。

网友:
如果再加上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那就更加绝了。所以说不定以后,FPGA+软核处理器+嵌入式系统 成为数字电路设计验证的一套解决方案了。

楼主:
才明白版主的意思,不需要为DUT单独写一个功能一模一样的GOLDEN模型,而是用两个不同的CPU(其中一个是软核处理器),来比对同一段C程序的执行结果,一般结果对了就说明DUT没有问题,是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 软核处理器+c程序 控制一切。这个一切包括:启动对DUT的输入,对DUT给出正确的时序和数据;收集DUT的输出数据;判断DUT的输出是否满足golden的要求,这个golden既可以是C程序产生的,也可以是bin数据,软核处理器只负责比对。

比如有一个FFT的IP核。我们把FFT的IP核和软核处理器一起放入FPGA内部,然后穷举生成数据,通过FFT IP核的输入灌入,在FFT计算好了以后,把FFT变换的结果暂存入某块RAM内。软核处理器就用输入数据,用C程序的函数计算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和FFT IP核的输出结果比较,如果正确,就表明这次验证OK。

就算FPGA只跑20 MHz,和一个2GMHz CPU的服务器跑vcs/ncverilog,两者比较起来,FPGA也会是飞速。

网友:
这就是一个hardware emulation的过程,也是verification的一步,但还是无法代替simulation. simulation的好处是在coding阶段,就可以开始verification,而且还很容易发现bug和trace bug,虽然速度方面有些限制,而且和实际的状况比起来比较理想。在楼主设想的方法里面,如果发现DUT的结果和软核软件运算出来的不同,如果定位bug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一般的hardware emulation不同的是,你不需要信号发生器,不需要逻辑分析仪。和DUT一下进入FPGA的软核处理器,通过C程序搞定这一切了。传统的hardware emulation需要PC来控制专用的电路板,费用不菲,一旦定制,新增加功能很难改变。现在,如果让软核处理器+C程序,那么改变就非常灵活了,而且实现起来,也将节省大量的硬件费用。

它当然不能取代simulation。要注意到软核处理器只是操作DUT的顶层,DUT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信号,软核处理器是无法采集和改变的——除非你把它引入顶层,留给软核处理器使用。因此,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快捷迅速,改变灵活。我们只要编好了C程序,C程序对DUT进行密集式的轰击。DUT经过这番轰击,总会把bug暴露出来,那么我们找到了可能发生bug的地方,再通过simulation对相关内部信号的观察,就可以确定bug,来修正了。

所以如果DUT成熟了,或者小的改动要进行回归测试,那么这种方法会发挥它最大的效率。

网友:
如果用SVA呢(systemverilog assertions),我们在写verilog代码的时候,就给每一条指令实现的功能,赋予一条属性,这样,在代码仿真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准确的定位出错的地点。
这种 设计即验证 的方法貌似也比较新吧~~~

网友: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写一个CPU的Cmodel,然后把code分别给CPU和Cmodel,结果比对。
这个方法很好实现吧,而且还有自动指令生成器,让跑个几千条随机的case还是花不了太多时间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好的,但定位bug还是有不小的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办法能够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会出现bug,至于内部为什么出现了这个bug,还是由仿真来仔细分析内部的各种信号来确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可以通过减少运行的case复杂度,降低debug的工作量;
好方法;

网友:
感觉这种方法还是可行的,只是对于验证人员而言的软件功底需要加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楼主的想法很感兴趣,但是由于我自己知识体系不够,还不知道怎么实现,有几个问题想问楼主。
<1>这种测试方法新加入的硬件电路对fpga的资源占用是多少?多少LE?多少memory单元?会不会非常大?
<2>加入的软核部分速度是否够快?能不能处理fpga设计并行的输入输出?
<3>这种方法是否划算,因为我感觉fft ip跑仿真也用不了多久吧?
<4>经过上面的问题,是否能定量的评估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以便可以评价使用环境。

自己想到的小问题,请楼主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1, 新加入的硬件电路是 CPU软核处理器,一般来说比较小,在3000~5000le。
   2,软核多快要看FPGA的承载;由于软核承担testbench的功能,它可以在对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处理完毕后,发出一个时钟上升沿,如此不断循环;
   3,划算不划算,需要具体评估;想一想购买一套大型的验证软件,以及服务器,以及人员培训;相比于嵌入式软件的低成本,可以知道成本还是划算的。
   4,可行性还是有的。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下

网友(2012-05-30):
定位bug: 用 SignalTap 分析 比较容易 定位

网友:
处理器这东西,基本还是基于仿真器,做前期仿真。

网友:
你说的那是偏系统级的验证了,相当于软硬交互的协同验证,但是对于细微的Bug似乎用途不大

网友(2012-08-03):
回复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可以把出现bug的情况记录下来还原到仿真环境里跑一下,一下子就能看到所有细节了。感觉这样用硬件找到bug后再有针对性的仿真比较快。这点和用signalTap 或 chipscope抓出来的波型放到仿真环境里一样

网友:
比如有一个FFT的IP核。???

网友:
不错,把原来PC上的活搞到片上去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些个人看法:

    不同层次有不同的验证方案,emulation 在大部分bug搞定之后是很有用处,但不是万能的。

    架构层次,可以使用 TLM 验证架构是否有问题,是否合理

    指令层次,增加 debug 电路,例如使用不同的 trace buffer 来记录指令执行顺序,中断记录,内存访问等等,增加 JTAG 电路能够读出 trace buffer (这是为 emulation 做准备)

     RTL 层次,使用 assertion ,在关键点加上 assertion,使问题定位非常精确。

     至于激励的产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用真实的程序 (各种应用, OS)源码编译得到的二进制文件,也可以按前面同学说的自动生成并穷举等。

网友(2012-10-05):
回复 网友C:

你这种办法就是硬件加速仿真么,已经商用了,Mentor公司就有卖的。

网友(2012-11-29):
回复 网友C:

    这么干确实挺好,公司有人这样干过。我也得学习学习了!

网友:
想起 2000 年獨力設計 1T 8032 經歷 , 記得大部分時間多花在,
1. 對所要設計MCU 的了解,包括是否有隱藏指令,模式或已被應用的 bug 等........
2. 採用設計方式及架構分析(包含細部單元本體及控制訊號定義解析....).
3. 所有指令流程解析及控制信號流程解析.
後續 coding 及 FPGA 驗證反而時間花費不多.

网友(2014-11-07):
想法比较有意思。。。。

网友:
这个首先需要有reference model,也就是在设计cpu之前用来仿真cpu功能和性能的

有了reference model,大量随机测试并且引入功能覆盖率检查,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重要的是,这个Cmodel必须首先被验证没有bug的,否则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2021-02-20):
讨论的不错,是说的SOC中的CPU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