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中lvs验证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2-04-25):
什么情况下会引起layout中电阻,三极管认不到。现在是用calibre验证的。
    前提是版图以前用dracule验证是对的。
    怀疑是在换验证工具的过程中lvs文件设置错了,或者什么map文件设置错了。
     所以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lvs文件中对电阻和三极管的定义
应该是缺少定义

网友:
是不是calibre的定义识别层与dracula的定义的识别层有差别?check一下rule

网友:
三极管 看不懂
試 PNP BJT or NPN BJT 嗎 ?
有可能是 dummy layer 對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s文件对电阻和三极管都有定义,三极管是pnp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是pnp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全认不出?还是作dummy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帮忙缩小了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认不到

网友:
电阻,三极管全部认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试试3楼的建议吧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應該是 少了 用來 辨識 3 極管 的 dummy 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看看

网友(2018-01-05):
那如果是只是做dummy的认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