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LEF文件修改后,如何及时更新版图呢?

楼主(2012-04-25):
我用的SOC 调入了模拟LEF文件,全部route后,检查发现模拟版图的LEF文件中一个pin脚命名有错,于是修改了LEF文件,那么encounter版图中此模拟的pin名如何能及时更新过来并连线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可能要改netlist,并作eco route

楼主:
netlist已该正过来,但是这个eco route需要什么设置吗。我都是没有加任何的参数,直接就是ecoRoute,发现不起作用,版图里的LEF的pin脚名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我以前的这个pin脚名字是I1331_ZN,现在我把LEF文件里的和网标里调用的此pin名都改成了I1331_Z,该完后也运行了ecoRoute,但结果版图里此引脚名还是I1331_ZN,怎么办?

网友:
要重新load lef, 比如restoreDesign,

然后load new lef,

loadleffile 不一定能更新以前旧的lef,

楼主:
我运行ecoRoute后,终端提示warning: pin I1331_ZN在cell_view里存在,但是在abstract view里没有!
我怎么才能把cell view里的这个pin名改过来?
PS:我记得这个cell view应该来自于LEF文件吧?但我已经修改过LEF了啊,LEF文件里已经没有I1331_ZN了啊

网友:
restoredesign了么,   重新load new lef,

楼主:
老大,load new lef具体的命令是什么,我搜了命令文件,没有load new lef 这个命令啊,只有loadLefFile命令啊,麻烦详细指点下!急啊!

网友:
先退出encounter,
然后 restoreDesign  ,

或者 loadconfig xxx.conf
defIn  xxx.def

楼主:
    第一个办法试了,不行,restoreDesign的对象还是以前的保存下来的错误的design,又重新调入到内存当中,好像没有updata修改后的LEF文件。

   第二个办法没有试,因为我这里没有DEF文件啊。

网友:
说不清了,除非你给个环境给我

楼主:
    难道我的破解版有问题,我是的SOC 9.1版的,运行ecoDesign后EDI就自动中断退出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按照import config  调入新的网表文件,然后加入旧的DEF文件(defIn),进行了更新。看的soceUG 135页的flow完成的,呵呵,谢谢,ICFB,陈老大,还有楼上的强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