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boundary scan

楼主(2012-04-25):
请问
在后端, 是如何处理boundary sca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回复。

但是我还是有些问题的。
麻烦赐教。

jtag placement是后端工具的什么功能吗?
自动做的吗?

我搜了下icc的文档 没找到(jtag关键词)不好意思,后端工具我不太熟的。
能提供些资料吗?谢谢。

我想了解下,关于bsd和jtag后端是怎么做的。

芯片里原来的bsd是perl生成的,有些地方可能是为了perl方便,写的感觉不太好,想改下的。
而且jtag部分的设计,也是很另类的。

所以我想了解下后端实现是不是对这个有什么要求。

谢谢版主

网友:
就是place在某个地方吧,比如芯片周围一圈,靠近io的地方,

encounter的 placeJta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

有些IP,形状是长的靠近 边缘的,
这部分设计是硬核,接在PAD上,

这种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你会把 PAD上的BS chain cell放在哪里呢?

你会放在 hardcore和pad之间吗?
还是放在远的地方呢?

而且对于BSchain,shift,update,clockdr啊,这种信号,一般接法也是比较讲究的吧,

还是说对于慢速的jtag,这些都是无所谓,随便放的呢?

还有,对于BSchain和jtag 一般是打散在顶层做的吗?

网友:
慢速随便放,快速放pad周边

网友(2012-09-08):
楼主不厚道啊。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