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condary ESD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econdary ESD 的原理是什么?
我看到电路  都只是在电源线和输出信号线上串联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取值有什么考虑?

谢谢啦!

网友:
电阻限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这个原因么? 电阻的取值如何定呢

网友:
电阻越大,esd effect越好,但是不能影响到performance
一般大家也就是加几十ohm到一百多ohm 接到gate
如果是output node ,那么电阻不允许这么大,也许只有几ohm,是防止latch up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取值大小很二级ESD device Rdson有关,是Rdson好几倍以上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Rdson是什么啊?一般保护gate,是高阻啊,保护drain,是drain的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