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后仿view的选择

楼主(2012-04-25):
似乎一般情况下,电路的schematic和pex得到的calibreview都是放在一起的,然后在config中cell bindings中在view to use中选择对应的view名即可,但如果schematic和calibreview分别放置在不同的lib中,后仿时如何选择calibreview呢?

网友:
难道不能拷贝过来一个view吗?
或者到cell的路径下建立一个softlink: ln -s <source_calibreview> <target_calibreview>, 和schematic 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