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状态机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25):
最近一直在做数据无损算法的硬件设计,设计完之后,测试、综合都通过,资源消耗也比较上,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状态机的状态在20个左右,请问这是不是有点多,会降低程序的可读性,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20个状态没什么问题。

网友:
状态数目不是问题,问题是状态编码很讲究了

网友:
20个的状态是多了点,我没写过但是见到过,用的好好的,个人觉得没啥子问题

网友:
写过10多个状态的状态机。挺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曾经做SATA的时候写过30-40个状态的状态机,只要你感觉没有可合并的冗余状态那就OK

网友:
状态机状态多点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