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lta sigma 电路出现震荡

楼主(2012-04-25):
在做二阶电路仿真时,每个积分器的输出波形似乎产生了震荡,请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哪些愿意会导致震荡??该如何解决呢??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请哪位大侠说一下  产生震荡的原因呗!!!!!

网友:
贴个schematic或者说详细点,你这么简要的问,谁也不好回答

网友:
一个可能是放大器频率补偿不合理导致振荡,这个看看放大器的稳定性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可能是放大器频率补偿不合理导致振荡,这个看看放大器的稳定性就知道了
另一个可能是modulator本身是不稳定的,这个要搭建modulator的行为模型看看其稳定性

网友(2022-09-25):
如果是后仿出现震荡呢,放大器前后仿裕度都大于60,只提取电阻才发生震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