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ALTMEMPHY 内存参数设置

楼主(2012-04-25):
最近用ALTERA的IP生成DDR2控制,关于内存attribute设置有写问题,
我使用的内存是现代海力士128M*8bits,8banks,667M频率,内存条上一个18颗芯片,内存的标示容量是2G,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啊,应该是128M*18 ,不止2G啊,FPGA选用的是STRATIX III,规划的内存数据通道是64位的。
根据以上信息,我在生成IP的时候有以下设置:
row address :14bits(根据内存芯片的datasheet,下同)
column address :10bits;
bank address:3bits;
上面这些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还有两个有疑问的,
total memory chip selects: 默认的是1,有1、2、4、8可以选择,我应该选择什么,为什么?
total memory interface DQ width:默认的是8,有8、16、。。。。64、。。可以选,该选什么,我选的是64,我觉得是不是要和FPGA配合?

网友:
片选你用了几片DRAM就选几位,一般你没有用RANK的话,选1就OK了
DQ是DDR的位宽,不是控制器接口的数据位宽,我看你选的是8BIT的DQ 的器件吧
容量好像不是你这么算的吧,
比如说,这是美光的片子 MT41J128M16 – 16 Meg x 16 x 8 Banks  容量是2Gb

楼主:
你的8banks,指的是一颗芯片的里的banks(例如我的芯片是row address:14bits,column address:10bits,banks:3bits也就8banks),还是8颗芯片啊?我的算法是每颗芯片128M*8bits=1024Mbits也就是128Mbyte,再乘以的芯片数,我问了18颗芯片好像有两颗芯片是校验位,不算容量,那样的话也就是128MB*16=2GB刚好了,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楼主:
刚看了一篇,好像我的这个内存是有ECC的也就是校验位,18个芯片,只有16颗可以算容量,这就对了,附网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9727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