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counter做完floorplan求救~

楼主(2012-04-25):
请教各位大大几个问题:
1.在完成floorplan之后,globalNetconnect也做了,完成电源地的布线之后,发现在macro和macro之间有部分标准单元电源地是open的,但是有些又可以连接在macro的ring上,不知道是为什么
2.我用sram compiler生成的带ring的memory的电源地是metal2和metal3,但是我发现在水平和垂直交界的地方,只看到个via23,是整片连在一起,没有开孔,不知道有问题没有?
3.macro的ring和core ring布线的metal是否需要统一?

谢谢~

网友:
1.sroute没有做完整吧, memory与memory之间如果要留channel的话, 一定要注意follow pin的完整性,否则就不要留channel

2.应该有via的,看gds2

3. 不一定的, 没有drc就行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大哥的回答,我想问下follow pin的完整性应该怎么去保证啊,我是看到memory内部有线引导了它的ring上面,估计是内部的电源地,这样是不是影响了我外部标准单元电源地和memory的ring连接呢

网友:
有可能的,一般follow pin有自己的straps 去tap啊,不一定非要接到memory ring上,

可以用verifyGeometry , verifyConnectivity -type special 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