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xrc抽取网表求助

楼主(2012-04-25):
calibre view setup设定:
       Reset Properties:  m=1
       calibre view name: calibre
       calibre view type: schematic
calibre interactive—output—netlist:
       Format:CALIBREVIEW
       Use names From:schematic

runset文件设定:
    1.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MO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运行PEX抽取得到的网表中mos、res、pnp的m值不是1,比如宽长比为5u/1u、m=8的mos,提取的结果是在每一个finger的位置上都提取出一个mos,每一个mos都是m=8,这样mos的宽长比实际上增加了8倍;比如一个32k电阻分10段串联而成,提取的结果是提取出10个电阻,每个电阻segments均为10,这样电阻的值实际上增加了10倍,bipolar也是这样的

    2.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MO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NO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运行的结果是抽取的网表中大部分mos管m=1,但是少部分mos管不为1,比如宽长比为10u/10u、m=12的mos,提取的结果是在每一个finger的位置上都提取出一个mos,其中10个mos管的m=1,一个mos管m=2,一个m=8;关于电阻,抽取后的电阻的m=1,但是把电阻长宽比给修改了;关于bipolar器件,抽取的bipolar的面积是对的,但是把部分bipolar的m修改了,另外修改了一部分bipolar调用的模型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应该如何设定才能正确的抽取网表和寄生参数,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下:
   上诉第一种runset设置下运行pex进行抽取时lvs是通过的,但是第二种runset设置下运行pex进行抽取时lvs不能通过,提示节点不对、layout多出很多器件、器件宽度不对等很多错误

楼主:
RE: calibre xrc抽取网表求助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帮忙啊同志们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原因是因为你在最后cellview那个窗口的SCHEMATIC lib中的库名与你的LAYOUT不对应,只要一直了就对了,你试试吧

网友(2013-08-21):
pex 的 calibre view setup 中的 schematic library 是设置什么的?
为什么一定要output library 一致?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一致倒出来的netlist与一致倒出来的不一样

网友(2013-10-11):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急需解答

网友(2013-12-02):
我也是有遇到同樣題...還在尋找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做xrc时候会用到文件:calview.cellmap文件,如果抽取出的m值不对可以修改这个文件,然后重新抽取一遍就行了   比如抽取的pnp33a4这个器件的m值不对,则在calview.cellmap文件的位置:
(pnp33a4
      。。。。。。
      )

   修改为
   pnp33a4
      。。。。。。
     (
        ( nil    m     1 )
       )
      )
   再次抽取时调用这个cellmap文件,则抽取到所有的pnp33a4的器件m都为1

网友(2014-04-16):
楼主你看是这样改calview.map文件的吗?
为什么像这样改了以后,提取出来的这个电阻的segment还是10,而不是1呢?
急求指导啊!!!

楼主(2014-06-23):
抱歉,近期没上,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改成      (
          ( nil segments 1 )
       )
试试

网友(2014-09-29):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这种segments的问题了,但是照你这么说的改cellmap文件后还是不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可以啊,你先试试看

网友(2014-12-16):
回复 楼主:

   感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之前PEX抽取的nitlist没有问题,但是map出来出错,一直不知道怎么改,只是知道大概是calview的问题,多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run pex后弹出的窗口中 有个约束栏 Reset ****  在里面填写 "m=1 segments=1 fingers=1 cols=1 row=1"   就会把相应的项约束掉

网友(2015-06-13):
这个calview.cellmap文件是要自己写的?不是Foundry厂提供的么?这个文件干嘛用的?就知道最后参数提取的时候要用。。。

网友(2015-08-02):
回复 网友D:

   这样改了之后提出来的MOS管的total_m这个参数还是不对,大神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你参看translate这个文档,大概是这个名字。
cellmap文件定义里,需要对应好相关cell的参数名。不是每个工艺都是一样的名字。最直接的可以在schematic里看。都对应好了,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2018-05-13):
标记下,学习了

网友(2018-07-30):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是pvs提取extracted_view的时候也出现segments不能识别且属性错误了,也是如此修改吗?

网友F(2025-01-14):
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我这边用spectre跟calview提出来的电阻个数都会出错。
calview的celmap中已经有m跟f定义为1的语句,4楼的方法也对我无效,请问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5-10-10):
引用 网友F:
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我这边用spectre跟calview提出来的电阻个数都会出错。
calview的celmap中已经有m跟f ...

同问,你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