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quartus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4-25):
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刚开始学这个软件请问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这个错误发生在进行功能仿真时出现,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仿真建议你用第三方软件吧,quar2仿真很小的工程还醋和着用,稍微大点弊端就出来了
modelsim或者questasim都挺好用,vcs也不错,你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