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在Floor-plan时可以忽略个别io-pad吗?

楼主(2012-04-25):
RT!
一个很大的模块被做成了io-pad的属性。然后我就纠结了。
在不改变这个属性的情况下,有啥好的解决方法不?

网友:
不挺好么,靠住die的边沿, 都不用snap的,

如果实在要改, 就在milkyway里面 cmMarkCellTypes 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lkyway里面?你是指在抽取FRAM的时候么?初学者,不懂的比较多。

网友:
对, Milkyway是 FRAM builder,管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