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编写.io文件

楼主(2012-04-25):
各位前辈,我之前用encounter都没加.io文件,一些资料上说工具会随机分配IO引脚,但出来的版图感觉怪怪的,看不到芯片的PAD,恳请前辈前赐教,怎么写.io文件,谢谢!

网友:
saveiofile io.file 然后自己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按照你说的方法把.io文件生成出来了,但我不知道怎样改,请指点,下面是.io文件。先谢过了
######################################################
#                                                    #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FirstEncounter Data file for I/O Placement
#                                                    #
######################################################
# Created by First Encounter v08.10-p004_1 on Wed Apr 25 19:15:00 2012
(globals
    version = 3
    io_order = default
)
(iopin
    (top
(pin name="clk" offset=0.93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rst_n" offset=24.30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addr[3]" offset=47.67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addr[2]" offset=71.04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addr[1]" offset=94.41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addr[0]" offset=117.78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31]" offset=141.15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30]" offset=164.51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9]" offset=187.87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8]" offset=211.23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7]" offset=234.59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6]" offset=257.95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5]" offset=281.31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4]" offset=304.68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3]" offset=328.05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2]" offset=351.42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1]" offset=374.79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0]" offset=398.16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9]" offset=421.53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
    (left
(pin name="cpu_din[18]" offset=0.56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7]" offset=23.74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6]" offset=46.92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5]" offset=70.10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4]" offset=93.28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3]" offset=116.46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2]" offset=139.64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1]" offset=162.82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0]" offset=185.99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9]" offset=209.16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8]" offset=232.33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7]" offset=255.50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6]" offset=278.68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5]" offset=301.86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4]" offset=325.04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3]" offset=348.22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2]" offset=371.40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1]" offset=394.58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in[0]" offset=417.76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
    (bottom
(pin name="cpu_dout[31]" offset=0.93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30]" offset=24.30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9]" offset=47.67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8]" offset=71.04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7]" offset=94.41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6]" offset=117.78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5]" offset=141.15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4]" offset=164.51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3]" offset=187.87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2]" offset=211.23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1]" offset=234.59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0]" offset=257.95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9]" offset=281.31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8]" offset=304.68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7]" offset=328.05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6]" offset=351.42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5]" offset=374.79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4]" offset=398.16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3]" offset=421.5300 layer=2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
    (right
(pin name="cpu_dout[12]" offset=0.56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1]" offset=26.64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0]" offset=52.72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9]" offset=78.80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8]" offset=104.88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7]" offset=130.95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6]" offset=157.02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5]" offset=183.09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4]" offset=209.16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3]" offset=235.23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2]" offset=261.30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1]" offset=287.37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dout[0]" offset=313.44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ce" offset=339.52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cpu_we_n" offset=365.60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des_busy" offset=391.68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pin name="des_done" offset=417.7600 layer=3 width=0.4400 depth=0.4400 place_status=placed  )
    )
)

网友:
FP以后PIN就会分散,用pin editor工具修改位置,看看manual
或者数量少额,手工吧

不同版本的edi生成的io file的version也不一样

网友:
这个看看edi user guide,第2章就讲了,iofile的顺序问题,

io_order = default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