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运放失调电压仿真问题

楼主(2012-04-25):
设计了一个改进的运放结构,想知道对其输入失调电压是否有改善,请问应该仿真些什么?怎么仿真?是像仿真带隙基准失调电压那样在其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加入10mv,0,-10mv,来看输出的结果的偏差吗?

网友(2012-06-11):
可以在输入端加个直流小电压,或者直接把差分的宽长比拉偏些。

网友(2013-10-15):
也想知道.

网友A(2022-11-23):
可以参考下

网友B(2023-03-15):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

您好,你截图的这个关于运放参数仿真的文献可以分享一下嘛?最近需要测量很多参数,比较苦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你截图的这个关于运放参数仿真的文献可以分享一下嘛?最近需要测量很多参数,比较苦恼。 ...

这个,之前找的,内容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找的,内容不是很多

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