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TA写SDF的Timingcheck问题

楼主(2012-04-25):
STA(版本PT2009)读取BC和WC的lib,输出SDF时,存在以下疑点:
1)IO PATH确实有min和max。
2)TIMINGCHECK,读取max的timingcheck值,而min值同max值,原因估计是VENDOR中仅包含WC的lib。
3)HOLD检查全部是负值。

帮忙分析。

附sta部分 脚本:
#Setup Design Environment
source ./common.tcl

#slow.db used as max, and fast.db used as min
set_min_library scx_tsmc180ull_ss_1p62v_125c.db -min_version scx_tsmc180ull_ff_1p98v_m40c.db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set_wire_load_mode top
set 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TRUE

#set_operation_condition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s_1p62v_125c \
                                     -max_library scx_tsmc180ull_ss_1p62v_125c \
                                     -min ff_1p98v_m40c \
                                     -min_library scx_tsmc180ull_ff_1p98v_m40c
#read_sdc

source ../sdc/sta_pt.sd

注:ccommon.tcl:主要读取bc和wc的lib。

网友:
另外,Encounter写的sdf和PT写的sdf,偏差值有点大,原因是什么?应该以哪个为主?

网友:
P&R之前的SDF没什么重要的

2楼,同理,在P&R之前encounter是按zero wire load model算的,PT有比较多一点的选择,所以会不同。如果2个都按ZWLM算的话,应该相差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f不是PR之前的,而是postRoute之后,encounter输出的sdf;另一个是STA读取spef、set 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TRUE、写的sdf,那个更准?或者很接近?

网友:
1)如果有SPEF,就不用WLM了
2)要尽量保证encounter和PT都是读入同样的SPEF,用同样的设置生成SDF
3)即使这样,也不保证完全相同,以哪个SDF为准,要由主管决定

网友:
bc-wc 还在用啊,最好别用,早被ocv取代了,

encounter的 timing和ets 这些差别很小,

ets和pt 这些差别也不大,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