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ADC设计中bandgap模块指标的确定

楼主(2012-04-25):
在ADC设计中,如果位数和其他模块的性能参数都假设已知,那么如果确定需要使用的bandgap模块的指标呢?例如精度...TC...PSRR等等...找了写文章好像都没写到指标如何确定...请问大家,这些指标我该如何确定?它们没有一个最差的下限和最佳值之类的么?

网友:
因为不重要,所以大家都不提及。不要求绝对精度

网友:
if the gain-error parameter?

楼主:
那应该要有个指标的限制吧...否则怎么知道如何选bandgap比较合理呢?...而且我个人认为bandgap对ADC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太好的温度系数,20~30pmm或许50ppm也够用了
——因为芯片的温度通常缓慢变化
不需要太高的initial accuracy,因为bandgap做到好的一致性本来就很困难,一般都在5%以内(6 sigma)
——但是这个偏差不要紧,对应的只是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fullscale罢了
不需要太好的psrr和noise,或许高频20dB的psrr也够用了,noise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哦,再说就说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6sigma在5%以内好像不太好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5%的精度还可以吧,1.2V±30mV,要求不算很高,主要是offset,如果corner变化就加register tune一下就好了,在一条线上量产,corner不会差太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作的好!我一般只能把3 sigma 控制在5%以内,然后再加 trim 去调,对我的电路也够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都没有弄明白,如果按照有些文章上写的,基准的tc要做到1/2LSB,那么像那种高精度的ADC,它的TC不是要小于1ppm甚至0.1ppm,觉得这根本做不出来啊。请教下,你说如果ADC的基准变了,那么的full scale也就变了,那不是每个ADC在用之前都要测量下?实际中,ADCdatasheet上的指标是不是大部分都在同一个温度下得到的啊,虽然标称从多少℃到多少?

网友:
此贴要顶起来~~才开始做ADC 这块    第一件事就是做一个基准~~TT下可以做到0.3ppm   但是 res 和bjt在ffss  ssff下就偏得太大了~~  居然偏了50mv   头发都急白了   估计这个和工艺关系比较大,同事用18的工艺可以做到15mv   小弟这个工艺太先进啦!!吃不住

网友:
回复 网友D:

0.3ppm听起来好假啊,纯粹凑数凑出来的,还是s曲线,但是corner变了以后还这样?这个问题前一阵子讨论过了

网友:
标题

钻牛角同学,我不是说了么,难道你觉得温度能变得飞快,每秒1MHz?温度变得都很慢,比如抓一个10ms的数据包,10ms内温度能变多少?有什么影响呢。full scale变化10%,对于同一信号也就差1dB,关心绝对值的应用需要做calibration。

网友(2014-06-29):
all corner is hard to meet !

网友:
bandgap的tc能有50ppm就够用了,至于精度也要求不高,ADC的参考电压是比例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