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些电路中的功率管只用N管,而有的用了P管和N管?

楼主(2012-04-25):
为什么有些电路中的功率管只用N管,而有的用了P管和N管?他们有何区别?

网友:
N管因为是电子 所以速度更快一些吧 感觉看到的N管更多一些

网友A:
功率管首要考虑的就是导通电阻,在电流流过大导通电阻的功率管时会产生大的压降,造成能量损耗;一般来说N管驱动能力比P管强。但很多时候用P管的原因是Vth的存在;例如LDO,如果用N管输出,输出电压最高也就能达到Vgate-Vth(不管输出电流大小),而Vgate最高等于Vin,所以Vin-Vout>Vth;但用P管,一般情况下Vds会小于Vth,这种情况下P管效率反而高。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MOS管的drain端输出。
根本的目的都是令输入输出压差最低。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果然是只知其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8-11):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首要考虑的就是导通电阻,在电流流过大导通电阻的功率管时会产生大的压降,造成能量损耗;一般来说N ...

学习了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首要考虑的就是导通电阻,在电流流过大导通电阻的功率管时会产生大的压降,造成能量损耗;一般来说N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