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虹BCD350GE工艺讨论

楼主(2012-04-25):
大家好,我是新手,开始接触高压工艺,对BCD350GE工艺不是特别理解,特别是高压器件,其source和drain不是对称的,如果很多管子并联时想要共用S和D,该怎么做呢?不共用太浪费面积了;
     对于高压工艺,请大家给点建议吧!非常感谢!

网友:
貌似他们的pdk也是可以做出来几个管子并联的,但是比较占面积,所以你可以选自手动改动单元端,讲源端的n和衬底的p交叉画在一条直线上,这样可以把源端从三排孔减小到一排然后大家共用源端与衬底接触端(同一端)

网友:
BCD350GE新工艺,很多东西都还没定下来呢。HHNEC的PDK比较糟糕,对器件做了很多的限制,高压器件的pcell没法使用,需要自己动手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是把用到的高压器件的PCELL打散,再自己画的。还是有几个DRC过不了,不知道可以忽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DRC报告贴上来瞅瞅呗

网友:
有几个DRC过不了,不知道可以忽略不!

找個製程工程師 和 designer ㄧ起討論後
再決定

网友(2014-06-10):
回复 网友C:

   华虹宏力最近的产能好像很紧张啊,其他Foundry 60V BCD 有木有啊 介绍一下呗

网友(2020-08-23):
thanks for your providing..

网友(2025-03-09):
楼主,你现在还有华虹BCD350GE的PDK文件包吗,m我或者fa都可以吖

网友(2025-06-07):
同求楼主BCD350GE的PDK文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