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的命令reportDelayCalculation里的总电容和有效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25):
EDI中的命令reportDelayCalculation里的总电容和有效电容有什么区别?他们分别是怎么算的?急求大神的解答啊!!!!这个问题对我非常重要

我做了大量实验发现,在计算celldelay时使用有效电容得出的结果比使用总电容的要准,
但查表计算outputtransition时用两个电容都不怎么准,但总电容的结果比有效电容强些。

网友:
cadence用的是ECSM model的算法吧,和pt 不太一样
pt也是effective load 这种,

具体算法很复杂了,要看manual,但是effective C
的概念就是用来timing计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可否发份EDI user guider给我,急啊,谢谢了!我的邮箱ym520zw@163.com

网友:
一般工具安装目录下都有doc的啊

find . -name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