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这个LDO的spec好像没标过流保护功能,琢磨不透啊

楼主(2012-04-26):
这个国半200mA的LDO里面只标了short-circuit protection 600mA , 没标过流保护,难道里面没过流保护功能?

想来想去琢磨不透啊,麻烦高手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短路不是比过流更恶劣的情况么,短路是过流的特殊状态,很多短路保护和过流模块是共用的,那么就无所谓分开标了,如果短路和过流模块不一样,工作方式不一样,就应该分开标,因为原本这种情况下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网友:
哪里标了short-circuit protection 600mA 啊?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个LDO应该是有过流功能的?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LDO输入5V,输出1.2V,电流达到了800mA,那这样长期用的话岂不是有可靠性问题?

网友:
短路是过流里最差的情况,或者可以理解为它已经限制了一个最大的电流是600mA,所以你说的电流达到了800mA是不会发生的
以往做ldo保护会分过流和短路,因为短路触发条件比较特殊,比如刚启动,已经有了vdd,而vout还没起来,这个和短路情况类似,要保证这种情况不会被保护,否则电路就起不来
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这两个做到一起,采样输出管电流,当超过一定值,只要通过一种反馈可以把电流嵌位住,比如600mA,那么无论是短路或者过流,都不会超过这个值,因为功率管已经被嵌死
国办这个应该是这种做法

楼主:
短路是过流里最差的情况,或者可以理解为它已经限制了一个最大的电流是600mA,所以你说的电流达到了800mA是 ...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2-07-04):
回复 网友A:

    怎么把电流嵌住啊?需要用到特殊器件吗?

网友(2012-09-16):
回复 网友B:

    用环路钳位

网友(2015-04-20):
赞一个 学习一个

网友(2016-07-20):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温度保护也和过流保护做在一起了,最近分析一个LDO的保护电路,芯片测试大概显示恒定功率(Vin*Iout),当输入较低时,能够驱动很大Iout(表现为Vout=0),当vin较大时,驱动很小Iout,输出就是利用一个采样电流P管,下面分出两条连电阻和另一个NMOS的栅极,这个NMOS的源级与电阻下端相连,NMOS的漏端和其它不知道什么结构,总之最后就是过流时,拉高调整管的栅极电压,大牛,能替小弟分析一下吗,

网友:
厅枯要林要要要

网友(2016-10-13):
回复 网友C:

    把图发出啊 呵呵~没有图咋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