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的问题,保持多晶硅蚀刻速率一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26):
请教各位,最近看一份资料,里面提到加dummy可以保持多晶硅蚀刻速率一致。
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加了dummy就一致了呢?请各位大能指点。

网友:
这里所说的一致是指M1和M3外侧的多晶硅刻蚀速率与其内侧以及M2多晶硅的两侧相等。因为多晶硅的刻蚀速率与多晶硅的开口大小有关,如果不加dummy那么M1和M3外侧的多晶硅裸露在外,刻蚀速率会很快,而里面的多晶硅由于开口相对较小,会稍微慢些,这样就造成了最后刻蚀出来的多晶硅宽度,即晶体管长度不一致,M2会比M1和M3的稍微大点。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失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不过还是有点迷糊,“开口”是说外侧的多晶接触到的刻蚀液体比较多么?

网友:
不是,开口是指除了多晶硅的区域,就是多晶硅的间隙或者是多晶硅以外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
也受教了,,

网友(2013-01-09):
明白的更多了!

网友(2013-05-15):
主要还是刻蚀间距导致刻蚀速率不同,所以需要dummy来保证最外面的刻蚀速率与其它保持一致。

网友:
LEARN IT A LOT

网友(2013-07-30):
受益匪浅

网友:
keshi环境一样

网友(2018-01-04):
我是版图新手,想问一下是不是保证开口一致就可以了?dummy包围的MOS管L大小不一样是否也起到作用?

网友(2019-06-28):
各位大哥大嫂兄弟姐妹,最近小弟陷入一个怪圈无法自拔,无论加不加dummy,M1/M2/M3的栅侧面积都是一样的那么与酸的接触面积也是一样的,酸的浓度也是一样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蚀刻速率上的差异呢,求指教,先行谢过,感激不尽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