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Layout时Pcell打散后的白字怎么删除

楼主(2012-04-26):
用过TSMC 工艺的同志都该见到过,Pcell的Layout上会有小白字写的一些注释,比如mos管会写S、D、npch、w/l等,把Pcell打散后,这个字还在但删不掉,请问怎么能删除?谢谢。

网友:
為什麼要刪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个问题...碰到了,就想解决了。正常我这就是text层,自己用该层写的字可以删,Pcell写的就选不上。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最后只能留着

网友:
我這邊是text。你試試show all uesr layer,看能不能顯示出來是哪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显示出来,能看到。就是删不了。继续等待

网友:
應該是 LSW 那邊 設定 能看不能選
改成全部能選 選取後 應該就能刪掉

网友:
我也遇到 过,但是在LSW中全选后就去掉了啊

网友:
应该是你那层没有显示出来,所以你去LSW里把所有图层都顶选出来,应该就可以删除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
我的是.35和.25有这个问题。正常用的是TEXT层写字,但pcell里用的是text层,看出来区别了么?不在LSW里选text,就只能看,不能删。

网友B:
在LSW→Edit→Set Valid Layers→All Valid→OK,然后再在layout里面就能删除掉了

网友(2014-07-05):
应该是IP层,在LSW中set valid layers 把IP勾选上就好了。

网友:
把那层是什么找出来

网友C(2024-03-12):
引用 网友B:
在LSW→Edit→Set Valid Layers→All Valid→OK,然后再在layout里面就能删除掉了

你好,请问LSW在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LSW在哪?

如果你用的是IC5的话,会有一个单独的竖长条形的窗口, 里面是layout所需的各个层次; 如果你用的是IC6的话, layout窗口左侧会有一个层次的选择栏, 没有的话就在下拉菜单栏选择"window" -> "assistant" -> "palett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IC5的话,会有一个单独的竖长条形的窗口, 里面是layout所需的各个层次; 如果你用的是IC6的话, ...

谢谢您,但是我的LSW现在都是valid,但是依然删不了pcell打散后的白字(白字也无法选中),我是IC617,您了解该怎么删除吗,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但是我的LSW现在都是valid,但是依然删不了pcell打散后的白字(白字也无法选中),我是IC617,您 ...

刚好手头有tsmc .25的工艺, 看了一下, pcell打散后的label有两层, text和IP, 你的text没有valid, 另外注意打散后有些label的size是0, 你是看不到的, 不能点选, 要框选才能选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但是我的LSW现在都是valid,但是依然删不了pcell打散后的白字(白字也无法选中),我是IC617,您 ...

刚好手头有tsmc .25的工艺, 看了一下, pcell打散后的label有两层layer, text和IP, 你的text层没有valid.

另外, pcell打散后有些label的size是0, 看不到, 点选是选不中的, 要框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