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star-rc流程中的问题,query_cmd?

楼主(2012-04-26):
最近在试着跑calibre starrc的流程,
calibre lvs 已经通过了,
然后在执行calibre -query svdb < query_cmd 时,
不清楚query_cmd的内容是怎么写的,
看了calibre的user guide,乖乖,讲这个的就有好几十页,晕了,
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兄弟写过query_cmd,指点一下
谢了

网友:
calibre query很好写吧啊,文档写的很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里面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啊
能否讲解一下
或者有没有基本的范本可以参考
小弟感激万分

网友:
主要是没机会用这个流程, 干啥的,这个que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GDS提取寄生参数,
因为没有calibre的rule,只有star-rc的,
看到star-rc的手册中说,
可以将calibre lvs生成的文件转到star-rc能识别的文件类型,再运行star-rc,
现在就是卡在 calibre -query svdb < query_cmd 这一步啊
这个图是starrc 手册中说的这个流程

流程

流程

网友:
没做过 这个flow,  cci应该是用的不少的,

只用过个pex 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没有什么进展,
还是要谢谢版主热心回复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网友:
玩过这个流程, 如果没记错,照抄stug。pdf中的下面:

Running the Calibre Query Server for Output to
Star-RCXT
This section discusses the various Calibre query server commands required to generate
proper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files for Star-RCXT. The following commands should
be listed in the query server command file that is provided to the calibre -query svdb
command.

LAYOUT NETLIST DEVICE LOCATION CENTER
#Instructs query server to write net ID to seed polygons
GDS SEED PROPERTY ORIGINAL
#Generates the GDS_MAP layer file.
RESPONSE FILE GDS_MAP
GDS MAP
RESPONSE DIRECT
#The following line defines the property numbers for net
#names and instance #names. Star-RCXT expects the NETPROP
#number to be 5, the PLACEPROP number to #be 6, and INSTPROP
#number to be 7 so these cannot be changed.
GDS NETPROP NUMBER 5
GDS PLACEPROP NUMBER 6
GDS DEVPROP NUMBER 7
#Outputs Calibre AGF file for Star-RCXT.
GDS WRITE agf
#These commands ensure pin co-ordinates and proper hierarchy
#in the ideal layout netlist written out by Calibre.
LAYOUT NETLIST TRIVIAL PINS YES
LAYOUT NETLIST EMPTY CELLS YES
LAYOUT NETLIST NAMES NONE
LAYOUT NETLIST PRIMITIVE DEVICE SUBCKTS NO
LAYOUT NETLIST PIN LOCATIONS YES
LAYOUT NETLIST HIERARCHY AGF
LAYOUT NETLIST WRITE nl
#Outputs Calibre ideal layout name map for Star-RCXT.
LAYOUT NAMETABLE WRITE lnn

网友:
starrcxt user guide 里面有的, B-22页, 看这个就明白了,照抄,如果还不行根据错误改改, calibre中svdb要设置成CCI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厂的工艺?
foundry的pdk里面有提供这个query_cmd
从里面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正在看B-22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中芯的工艺,没有提供PDK啊,只有STARRC的文件,
    QRC的techfile还是自己Techgen出来的,
    因为不放心,所以想用calibre的结果做一下提取,比较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给我个邮箱

楼主:
回复 网友C:

powerwall@163.com

楼主:
非常感谢 morrisgu的帮助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你有T的techfile包,套一个来用也许可以

网友(2015-01-05):
回复 网友C:

    我有pdk,但里面没有
给我email一份不,谢谢
qianjun526@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想知道上面2项怎么得到?

网友:
.nxtgrd文件怎么得到?

网友(2015-12-20):
没有rule file 。。。。

网友(2017-01-21):
thnxxx yaar.............ok na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给我个邮箱

给我一份query_cmd,谢谢!邮箱272006176@qq.com

网友F(2023-02-16):
楼主碰见这个bug了吗,query_cmd写的是YES啊,完全照着UG文件填写的。 麻烦有大佬来指点一下

网友G(2024-04-22):
引用 网友F:
楼主碰见这个bug了吗,query_cmd写的是YES啊,完全照着UG文件填写的。 麻烦有大佬来指点一下

...

请问您的query_cmd是工艺库提供的还是自己写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的query_cmd是工艺库提供的还是自己写的呢?

自己写的发现少东西了,已解决

网友:
这个正常都会给一个模板吧,在你LVS过了以后,把query_cmd里面的顶层文件(大概六七个)全部改成你需要的模块的名字,然后运行srarrc_CCI.cmd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自己写的发现少东西了,已解决

请问您写少了什么?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您写少了什么?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看下UG里的example,好久没搞rc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