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调用Synplify Pro总是出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26):
软件之间的link我也建立了,但是就在使用Q2调用synplify的时候总是出错,错误提示如下:Error: Encountered error while running NativeLink synthesis script
Error: NativeLink flow failed to complete synthesis
Error: For messages from NativeLink scripts, check the file C:/Users/bob/Desktop/ww/quartus_nativelink_synthesis.log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0 warnings

请教一下大家针对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我的Q2是7.2的破解版本,synplify是最新的版本并且是正版的。我按照他们Q2的说明去设置,但是在EDA Seting 中设置好了tool name :synplify pro,但是Format下拉菜单中没有HDL选项,只有VQM和EDF这两个选项。

楼主:
哪位有过经历的前辈可以给一下提示

网友:
好像是版本兼容性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quar2调用syn没弄过,但是个人感觉没必要,如果你想自动化综合布线,完全可以用脚本把他们连起来,这个容易实现
   win底下tcl就很好用,当然在linux下面tcl也不错,linux下面shell用起来也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也就是GUI用户,对你说的集中语言还不熟悉,可以说完全不会用。

网友(2012-10-06):
非常不错的东西

网友:
我也碰到這些問題,感覺Synplify  與 quartus ii 跟本就無法配合使用
錯誤一堆

网友(2013-05-09):
下面还有一个复选框,不知有没有选择。运行是自动调用。
而且将synplify的安装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的PATH变量下面

网友(2014-02-20):
回复 楼主:

网友:
应该是先综合成中间文件edf文件,然后再读取吧?

网友(2014-04-24):
Quartus II  里我记得有综合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