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增益提高套筒运放的疑问。

楼主(2012-04-26):
最近在做一个增益提高的套筒运放的时候感觉有些疑惑,辅助运放要加共模反馈吗?用的是一个套筒然后用两个折叠来提高增益,看到有个电路是只有辅助运放的输入除了两个差分的输入之外还加了一个输入共模参考电压,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
那辅助运放输入管的第三个管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就接着输入共模参考电压,本来怀疑它就是共模反馈来着,但是有没有后面的电压给它的反馈~
谢谢赫敏的答复。因为本来的电路辅助运放是没有共模反馈的,前仿没有问题,但是后仿整个运放的性能就变得很糟糕,所以疑惑是不是要加辅助的反馈。话说,辅助运放对输入共模电平还真的非常敏感。

网友:
输入共模反馈

网友:
看着有点像唐长文《全差分运算放大器》中的结构,共模反馈环路的偏置电路和输入级 与 差分运放共用。不过楼主截的图全点才能确定,光这样真看不出来。

网友:
就是控制左边尾电流流到折叠端的电流,从而控制输出共模

楼主:
恩,这样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输出的共模,还是得加输出的共模反馈吧?

网友:
那个多出来的管子就是做反馈用的。

网友:
在此环境下不需要再加输出的共模反馈。
因为gainboosting控制的主电路中的MOS管的VGS是确定的,
控制了输入的共模(Source端电压)等效于控制到了输出的共模(Gate端电压)。

楼主:
原来如此,看来是直流电平没有设置好,所以才稳定不住的原因,谢谢California,seetoo 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