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S和verdi怎么联合使用

楼主(2012-04-26):
老大让我学习VCS仿真后生成FSDB文件,然后在Verdi中进行自动侦错,请问我怎么安装Verdi这个软件以及如何启动license,并且怎么写testbench文件才可以产生FSDB文件。请懂得人给我支支招,我也是刚开始学习这个软件的使用。

网友(2012-06-27):
这个简单。

网友:
去看看verdi的User Guide,里面有详细的将怎么关联起来,怎么在VCS中调用Verdi。

网友(2015-01-17):
這可以聯合使用嘛?

网友:
you may be added two statement into your testbench.

example: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fsdb_file_name");
$fsdbDumpvars(0, "top_module_name"); //It is dump whole desing
end

网友(2015-08-06):
去看看verdi的User Gui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两句话嘛,上面一堆人瞎BB

网友:
请问如何自动侦错?

网友:
用vcs dump fsdb waveform然後用verdi 開啟..

网友:
安装的话,就不是很清楚了,至于如何产生FSDB文件,就如同楼上所述:you may be added two statement into your testbench.

example: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fsdb_file_name");
$fsdbDumpvars(0, "top_module_name"); //It is dump whole desing
end

在testbench中加上这几句就可以了!

网友(2015-09-07):
6楼正解啊

网友:
谁有好的VCS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2015-10-10):
回复 网友B:

网友:
加$fsdb 函数,在Verdi Guide里找

网友:
Modelsim是不是公司都不用啊

网友:
休息休息吧

网友(2016-04-18):
还是有人认真回答的

网友:
$fsdbDumpvars
Description
To dump signal-value-change information to the FSDB file instead of the VCD
file. The syntax usage of this task is exactly the same as for $dumpvars.
Syntaxes
$fsdbDumpvars;
$fsdbDumpvars([level] [, module | var]*);
$fsdbDumpvars("level=", level [, module | var]*);
$fsdbDumpvars("+no_functions" | ["level=", level] [, module |
var]*);
Arguments
<level>:
Specifies how may levels of the hierarchy to dump for the subsequent
scopes. If the subsequent arguments are variables, only these variables will
be dumped. If you want to specify this level argument as variable type, you
have specify the first argument as string literal level= and the second
argument as level argument.
<module | var>:
This definition gives either the module scope or variables that specify the
objects to dump.
Examples
$fsdbDumpvars;
Dump all variables in the module that contains this statement and in all
module instances below this module.
$fsdbDumpvars(0, system);
Dump all variables in the system module and in all module instances below
system.
$fsdbDumpvars(1, system.i_cpu, system.i_CPU.i_PCU.net1);
462 Debussy Command Reference
Dump all the variables in scope system.i_cpu and the variable
system.i_CPU.i_PCU.net1.
$fsdbDumpvars("level=", level_reg, system);
Dump all variables in the system module and in all module instances below
it up to the depth that level_reg variable indicates.
If you specify +no_functions string option in $fsdbDumpvars call, the functions
in the design will not be dumped. You can do it with either
$fsdbDumpvars("+no_functions","level=",0, system);
or
$fsdbDumpvars(0, "+no_functions",system);
The $fsdbDumpvars call dumps all children and descent scopes except
functions under the scop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