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和verdi的环境变量怎么设置

楼主(2012-04-26):
我有synopsys的license。txt以及verdi的license。dat,请问大家我该怎么设置这个两个的LM_LICEMSE_FILE的路径,前提我是在csh下调用这两款软件的。

楼主:
还是自己来说一下怎么解决吧,把两个license合并就好了。

网友:
Licenseg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2012-09-08):
还有两个

网友:
还有一个

网友:
对环境变量的修改一直感到比较困惑,      把两个license合并     怎样合并啊?  能分享你的经验吗

网友(2012-11-11):
vcs在论坛里面搜索一下,很多的~~scl一定要11之前的,不然license就很难找了~~

网友(2013-09-04):
这个很难弄

网友(2014-01-20):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请问怎么合并啊

网友(2014-04-04):
求解决方法,LM_LICENSE_FILE 到底指定synopsys的还是verdi的?怎么规避

网友:
csh不懂,参考一下bash:

LM_LICEMSE_FILE=$LM_LICEMSE_FILE:/PATH

网友:
我现在也遇见这样的问题,单跑VCS和VERDI都是好的;但是跑VCS的lmgrd后,再跑VERDI的lmgrd就会提示:/var/tmp/locksnslmgrd 访问失败;原因是,VCS的snplmgrd会产生snslmgrd的文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的版本为:
vcs-mx_vH-2013.06
Verdi3-2013.07
SCL-11.7

网友(2014-05-23):
那位牛人整理下文档行不??